请教cy7c68013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2-11-19):
如果想要用cypress的通用驱动程序,应该怎么做呢?是通过开发包的源代码生成.sys文件吗?

网友A:
没有驱动的源代码。修改INF文件,使系统识别设备的VID和PID,然后使用cy提供的接口函数。

网友B:
有这个芯片需要的的可以联系我

CY7C68013A-56PVXC

网友C:
安装完开发包后,驱动相关文件会安装到系统中,不需要用户干涉。第一次插入68013的板子,安装指定的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在安装开发包后,会有一个Drivers文件夹,里面的不是源程序吗?

楼主:
4楼:
安装完开发包后,驱动相关文件会安装到系统中,不需要用户干涉。第一次插入68013的板子,安装指定的驱动就可以了。

你是指ezusb.sys文件会安装到系统了吗?安装向导是指inf文件吧,和板子配套的inf文件里面有一个ClassGUID,可是在开发包自带的inf文件中并没有这个,我修改inf文件时需要加上去吗?另外,驱动是不是分为固件装载驱动和设备驱动啊?两个驱动的VID和PID不一样,我需要都写进inf吗?

网友C:
如果INF文件中没有你设备对应的PID和VID,你可以修改INF文件。只需要修改设备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2-25):
这里的资料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