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四层板 层和层之间接触有问题 怎么办

楼主(2012-11-19):
请问 四层板 层和层之间接触有问题 怎么办
现象是 有个电路板贴片led不亮 当用手按压led周围的时候 led才亮
怀疑是层和层之间接触不好 请问这种故障能修理么
我没有积分 不知道能不能设置成10分

网友A:
明显是芯片焊接不良,有虚焊

楼主:
明显是芯片焊接不良,有虚焊
引用 网友A:

原来正常用的板子 换了几个led
表面除了几个led 就背面有几个芯片 虚焊问题也考虑过 检查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板子的质量不行,
板子由于其他原因,造成形变。导致接触不良。
从源头飞线过来吧。
要不下次换个板厂,板子厚度可以增加点。

楼主:
板子的质量不行,
板子由于其他原因,造成形变。导致接触不良。
从源头飞线过来吧。
要不下次换个板厂,板子厚度可以增加点。
引用 网友B:

车里的中控里面的线路板 没原理图咱不知道哪里是源头啊 也不是要led长亮 需要芯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