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I 用MCU在板编程那4个口一定要时序并行吗?

楼主(2012-11-19):
我计划用这个功能,但看应用手册上写TDO,TDI ,TMS,TCK,要时序并行,就是说51的话要放在同一个P口里,要改一起改,现在板子已经出去了,是分散到多个P口的,我想知道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在板编程,按理说它不过就是个异步时序,没啥关系的啊。

网友A:
会有点麻烦, 时序有先后, 得仔细看手册, 分析那个可以提前, 那个不可以提前. 另外,肯定会引起数据速率的降低.

网友B:
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得仔细看手册

楼主:
就是这4个IO应该不存在必须在同一个沿变化的吧,一个异步电路没道理这样的。
速度慢点没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