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负载检测求助

楼主(2012-11-19):
现有一电池供电的单片机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系统,要求通过对电机电流的检测来对电机进行控制,当空载时,电机需进入节能模式,即通过PWM将电机电压调制到25%左右,而当负载加上时,则将电机进入全速运行状态,当负载移除后,又自动进入节能模式。请教各位专家:因是电池供电,电源电压会随着电池容量的下降而下降,电池的一个放电循环中,最高电压与最低电压之间会相差将近1倍左右,如何通过电流检测来判别在25%调制与全速工作时,电机是处于空载还是负载?
本贴发在了工控板块,想想可能在单片机版块可能更好一些。

楼主:
没有高人指点,自已项一下,几天了,仍未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A:
俺只能帮顶了.

网友B:
其实楼主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了. "通过电流检测来判别".
至于这个检测的阈值应该是多少, 是否要兼顾电源电源的测量值调整,
由于不同的电机, 机械结构以及温度对这个阈值影响很大, 我看只能让试验测量来确定了.

楼主:
谢谢ariwill版主的关注与指点,其实一开始就是按这个思路来进行的,通过检测电机工作电流与电池电压来进行判别,整一台机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对批量确实没有把握,毕竟每台机的电机与机械装配的差异,都有可能导致在同一电压下会有1-2A的电流差异,所以想请有此方面控制设计经验的工程师指点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
软件是活的,应该可以解决。
负载越重,电流越大,反电势和负载有关的。
不知道门限多少,你不会实际测试一下?
软件不会智能判断一下?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只是暂没有这么多的机器进行测试,无法取得批量测试数据,难点是几台机测试调整的参数是否适合批量。想找到一种更先进的能自适应的算法,而不是被动的测量。

网友D:
最好是有相关的IC能直接检测的,呵,那位大虾,能指点下呀?我也想用这种东西,这个也可以用在电压电流保护电路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