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路AD转换

楼主(2012-11-19):
我有十组共20路信号需要进行AD转换,分别为A1-A2,B1-B2.……I1-I2,J1-J2,要求每组的两路信号最好同时转换。而103RC只有16个可用的通道,于是,硬件上G1、H1、I1和J1是分时复用的同一个AD转换通道。
我打算选用ADC的“混合的同步规则+交替触发模式”:A、B、C、D、E,F这六组用规则组,连续、扫描。G、H、I、J这四组使用注入组,间断模式。

正准备试验,以确定是否可行。另外问下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A:
看你要求的采样速度需要高不,一般的速度103顺序采样还是很快的

楼主:
这和采样速度没有关系不大啊,每通道1秒采6400点。

关键是要采样的通道数为20,大于了16个通道。

网友B:
分时复用是可行的.
不过这个方案不是很可行. 使通道切换变得非常复杂, 很容易弄错.
因为规则和注入使用的是相同的设置.

楼主:
确实,看了两天的手册了,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可行并可靠的办法。

网友C:
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哪位大侠有详细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