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信号板级间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11-19):
设计的是插卡式的机箱,不同板卡上的FPGA进行通信时,信号是10M左右的单端信号,信号线可以直接连接吗?是不是在每块板卡的输入输出接口上加上线路驱动器比较好点?如果加线路驱动器的话,一般有哪些型号的线路驱动器??
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要加驱动器,每个板都要加,因为过了背板,信号已经有很大过充和振铃,进板也要做驱动下。
信号输出和输入最好都加小电阻,做源端匹配也起到插拔缓冲作用。
如果要求高,要求支持热插拔,还要加三态控制开关。
你找一下TI有关热插拔的文档,说的非常详细。

网友B:
为了保护FPGA,可以加74HC244之类的缓冲。

如果仅仅是在装配的时候拔插一下,甚至可以只串电阻。通常串个1K电阻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分析很到位,谢谢了,看来我还得多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目前想到比较稳妥的方式,还是用74HC244,24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