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空调的进

楼主(2012-11-19):
请教几个关于空调的遥控问题:1.假如空调遥控器显示的温度为18,这时我对无关的方向按下“+”按键,显示为19,再对空调按下“+”,显示为20,但是空调是实现+1(也就是19),还是实现遥控器显示的20?

网友A:
直接设置为遥控器上的数字、功能。

楼主:
2# xwj 比如说,我一样先遮住遥控器加1,再关空调,再开空调,这时我们只按下“开”的按键,应该只发送了“开”的编码过去,那空调是如何知道它还需要再加一度的,难道说,“开”的编码里面已经包含了当前遥控器的状态信息?

网友B:
你可以理解成空调遥控器把开机/关机,温度,风力,风向……等所有参数都存储在一个数组里,按下任何按键,都会修改这个数组某些成员,然后把整个数组全部发送一遍

楼主:
有人知道格力空调的红外码的格式吗,谢谢啊

网友C:
格式码?用示波器测试遥控器输出的信号。

网友B:
以前做远程遥控器解析过的两个遥控器源码,由一个就是格力的:
http://dl.21ic.com/download/gree6_y502-rar-ic-9235.html

楼主:
0F 24 0F 24 01 01 DC FF DA FF F7 F3 24 C7 CC FC 48 F7 EE FC F8 FC CC FC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EF DD DD E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ED ED DD DE FC E8 54
0F 24 0F 24 01 01 DD FF DA FF 06 D2 1B E9 CD FC 48 F7 EF FC F7 FC CC FC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EF DD DD E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ED ED DD DE FC A2 0F
0F 24 0F 24 01 01 DD FF DA FF 05 D2 0F E9 CE FC 45 F7 F1 FC F5 FC CF FC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EF DD DD E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ED ED DD DE FC 3C 2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边3组数据都是遥控器发送的红外码,都是“关”“16度”的状态,基本确定红字的是参数的设置,但是不知道具体代表什么

楼主:
上面第一组数据可能不太可信,更新一组
0F 24 0F 24 01 01 DD FF DA FF 01 D2 18 E9 CC FC 48 F7 EF FC F5 FC CC FC 00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EF DD DD E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DD ED ED DD DE FC 40 0E

网友B:
显然你抓取数据的手段有问题。红外码不是像串口那样的……

网友D:
我来贡献一下格力空调的开机码

网友E:
格力遥控码分为三段,间隔引导码特別长。需要可给你。另有没人知道空调线控器与内机主板通信方式?

网友F(2013-03-31):
格力空调的机型有很多种,例如 格力6: 69 0A 40 08 0

网友G:
灯板显示是参照遥控发射码刷新的,不管你怎么按遥控器,显示屏都是按最近的一次接收码进行显示,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已经让空调开机了,让后用手挡住红外线关机,室内芯片没有接收到信号,依然是开机状态,但此时遥控器上面的显示屏已关闭,此时,你对着空调开机,此时发送的是开机码,程序检测到内机状态已经是开机状态,不作处理,或者执行新的遥控状态

网友H(2013-09-17):
最近正在做红外遥控,收益良多,多谢。

网友I:
直接显示跟遥控器一样的设定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