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个小电路

楼主(2012-11-19):
(无正文)

网友A:
动作的逻辑性不会改变。其它影响见前贴

楼主:
我是想知道其电流限制点在哪里,因为Ib与Ic有对应关系,如果Ic受到限制,Ib会如何动作
假设Ib的电流不受限制,会否烧毁三极管(图是随手画的)

楼主:
另外,谁能明白的告诉我三极管损坏的几率有多大,不胜感激
因为板子已近发货了,我在考虑要不要截回来

网友B:
R214前面是什么东西的输出口

网友C:
功能上没有影响。不过关键是要看sp接的是什么。是弱上拉最完美了。如果是图腾柱输出那就悲剧了。

楼主:
SP为3.3V的CMOS输出

网友D:
你要明白三极管是靠电流导通的的,MOS是靠电压。 你基极没有限制电阻会烧坏三极管的。

楼主:
我就想知道烧坏三极管的概率有多大
因为我已经使用过,所以短期应该是可以用的,如果能撑一段时间的话,我就不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是几V供电。大了不行。小的还可以将就。

网友:
3V3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B-E最高耐压差不多有4-5V左右。看你输出电流了。太大了也会烧。概率这个东西  40%吧。

网友E:
现在能要回来就要回来吧,等到客户手里出问题了再要回来就划不着了

楼主:
因为已经在客户手里了,如果要回来的话怕影响不好,所以如果能撑一会儿的话就算了(客户测试用的,过几天就会还回来的)。

网友A:
从设计角度看——死定了。实际上可用样机在R214位置上焊一个10欧电阻,测其压降换算电流。粗粗估计,若不大于100mA,安全80%;若大于200mA,则提早失效概率80%

网友F:
SP201是什么?

网友G:
看什么单片机

网友H:
最好加上吧  时间长了总会烧坏的

网友I:
不用了,反正你有懶,cmos 輸出都有保護,電流也不大,可能用到死也不會怎樣.

网友J:
就看前级的CMOS输出驱动能力了,比如一般的单片机I/O输出,撑死也就10几个mA,是不会损坏三极管的,如果前级能说出A级电流,肯定会坏。估计LZ的样机出现不会完全没开机测试过吧,所以问题不大

楼主:
失败,被客户发现了,本来SP的电压应该是3.3V的,由于限流电阻没加,变成0.8V了(工作还是正常的),真没想到客户会量的这么仔细。

网友K:
那楼主的客户后来没说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