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快速响应的BUCK降压电路的反馈环路设计

楼主(2012-11-19):
做了1个Buck降压电路,没有用集成的芯片控制,电压模式,留有1个输入口A1(连接到误差放大器的VREF),用来设定输出电压值。目标期望响应快,无过冲。

现在发现,反馈回路很难调好,且跟负载电阻相关。
比如我在A1口输入一个方波,观测输出电压的响应
1. 上升沿20us,有较大过冲,
2. 调整反馈回路把过冲消除掉,上升沿变慢到150us;把负载电阻增大,发现上升沿速度更慢。
我现在想在一个特定的负载电阻阻值范围内,获得较快的上升沿,且没有过冲,应该怎么做?
暂时计划通过matlab来计算,假设能得到开环传递函数为G1,反馈函数为G2,请问是否用step函数可以算出阶跃响应的效果?是用G1×G2来计算,还是G1/(1+G1*G2)来计算?

网友A:
坐等,顶一下

网友B:
假设能得到开环传递函数为G1,反馈函数为G2

这个早就有了

网友C:
也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进行环路的测试,然后再根据幅频,相频特性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