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1是什么IC

楼主(2012-11-19):
请问兄弟们:我有一个IC,DIP-8封装的,上面显示2631,下一行是1037T1,我在googl里找了半天没找到,请问这是什么IC?

网友A:
高速光耦

网友B:
:lol 很给力.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种打字是FSC的, 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36953854 林

网友:
IC的总类有很多

网友:
IC分很多种

网友D:
我想知道,如果没用过的话,怎么查到这个资料啊

网友A:
to 11L:

1. 狗狗搜"2631"

2. 发现"HCPL-2631 数据手册",再点击进去,核对封装,正确,你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