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的原理 等,,

楼主(2012-11-19):
我想做的是,,当进入比较器的电压是高于5v(比如是5v)那么输出的电压是高电平,当低于5v 的时候 输出的电压是低电平,请问这个电路能做到吗,,或是请给介绍下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或是什么样的电路 能达到我的要求呢

网友A:
显然是不行。比较器输入有一定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要出问题。具体范围请参考datasheet。
要实现你的要求“进入比较器的电压是高于5v(比如是5v)那么输出的电压是高电平,当低于5v 的时候 输出的电压是低电平”,应该将输入信号用电阻分压,保证最大输入信号时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位也不会超出允许范围。另外,LM311输出管有独立的发射极引脚(1脚),此引脚接地的话,即可保证输出最低为接近于地电位,如图接法输出端最低接近于V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请问 是不是不同的比较器 的输入范围不一样啊,,,,现在我做的只是理论范围

网友A:
不同型号的比较器当然不一样,同一型号还要看电源电压。
建议仔细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