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PWM的任何一点开启SAR8

楼主(2012-11-19):
据资料所分析,CYPRESS 的CY8C24533支持用PMW来触发AD,我配置了好久,都没有成功!请做过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有一个sample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 Project, 看能不能工作。 我这里没有 24533 的片子,没法测试。

网友B:
这种都是在已有的上改的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13-02-21):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 Project, 看能不能工作。 我这里没有 24533 的片子,没法测试。
...

这个是你自己写的?我现在想用SAR8不没有LCD不知道怎么去验证它是否可以工作。有示波器。外接的P2.3有个led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你自己写的?我现在想用SAR8不没有LCD不知道怎么去验证它是否可以工作。有示波器。外接的P2.3有个l ...

是的,没有LCD 也可以加个TX8 模块结果发动到PC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有LCD 也可以加个TX8 模块结果发动到PC上

你说的是可以喝电脑进行通信吗?我没有用过这样的功能,TX8模块还没有用过,你看你方便吗?可以给我 一个小例子 供我参考下吗?

网友A:
每个模块的数据手册上都有如何使用该模块的示例代码, 楼主按照那个例子使用模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