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力电容断路时电流的流动方向及电压变化

楼主(2012-11-19):
如图示,在断电瞬间,假设A点电位15V,B点电位0V,C点电位-15V,请问此时各点电压会怎样变化直到为0?电流流向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A:
各电容两端电压都是按照指数律减少,最终为零。
与RC电路放电过程相同。

楼主:
2# maychang 之前的图片不完整,现在的图示3个电容之间放电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比如会不会出现正弦震荡什么的

网友B:
实际有可能电压重新分配,但绝无震荡产生

楼主:
4# Lgz2006 之前上传的图片不对,现在的图示电压跌落过程会不会有震荡?

网友B:
L不构成回路,不会震荡

网友C:
R就是一个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