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网络变压器

楼主(2012-11-19):
求推荐一款4端口的网络变压器,结构跟HR604004一样,,只是我需要的是个DIP40封装的,最好能在淘宝上有很多卖的。
多谢了!

网友A(2013-01-01):
网络变压器很少有DIP的.

QQ:2816936145

网友B:
DIP的应该很多,你发原理规格给sales@natertech.com
可以配合你推荐

网友C(2014-10-09):
我这边有做滤波器····集成DIP的··

网友D:
公司主营产品有:
(1)RJ45集成10/100/1000M 网络脉冲变压器,滤波器系列
(2)RJ45+(单层\双层)USB集成10/100/1000M 网络脉冲变压器,滤波器系列
(3)T1/E1/CEPT/ISDN-PRI接口变压器
(4)T3/DS3/E3/STS-1接口变压器,SONET/SDH(E4/STM-1)接口变压器
(5)10/100/1000M网络变压器,脉冲变压器,滤波器与网络磁性模块
(6)RJ45、RJ11、RJ12和电话插座转接头等系列产品。
(7)USB、HDMI、SD卡座、FPC排针排母等电脑周边连接器。

产品广泛应用于:路由器、交换机、移动硬盘、视频传输监控、网卡、集线器、电脑主板、工控主板、网络播放器、光端机、SDH、PDH、IP电话、ADSL/VDSL以及蓝光DVD、数字电视机顶盒 等网络、通讯设备上。
并可为广大客户提供OEM和ODM。

            因為專業,成就卓越!
东莞市德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769-89805375    E-Mail:Demuconn@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