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2012-11-19):
我是用P1.0到P1.6做输入口,p2.7输出  结果就滴滴很小的声音啊 请大家来看看
是什么问题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pk=P2^7;   //音频输出
uint i;
uchar code table[]={65058,65110,65157,65178,64898,64968,65030};
       //对应音频    1     2     3     4     5     6     7
void main()
{
TMOD = 0x01;  //T0定时方式1
ET0=1;    //开定时器0
EA=1;      // CUP开中断
P1=0;
while(1)
{

TR0=0;
  if(P1==0x80)
  {i=0;TR0=1;}
  if(P1==0x40)
  {i=1;TR0=1;}
    if(P1==0x20)
  {i=2;TR0=1;}
    if(P1==0x10)
  {i=3;TR0=1;}
    if(P1==0x08)
  {i=4;TR0=1;}
    if(P1==0x04)
  {i=5;TR0=1;}
    if(P1==0x02)
  {i=6;TR0=1;}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R0=0;
TH0=(table[i]/256);
TL0=(table[i]%256);
spk=~spk;
TR0  =1;}
}

楼主:
难道没有人来回答吗!~

楼主:
uchar code table[]={65058,65110,65157,65178,64898,64968,65030};
       //对应音频    1     2     3     4     5     6     7
可能是这里的定义有问题
应该用uint 的不知道是不是 我试试看

网友A:
uchar 肯定是不对的 不过频率应该不会影响声音的大小 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 加上拉电阻或者用推挽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