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723 USB

楼主(2012-11-19):
我是用万能编程器  将资料烧录到IC里面,但是有些地方  位置资料有改变。
原本是FF,但是IC里面变成EF,请假下什么原因可以导致这中现象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编程器的问题
建议你用CYPRESS专用的烧写器;CY3217,350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