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场效应管的漏电流

楼主(2012-11-19):
(无正文)

楼主:
这个场效应管在关断的状态下,也就是G级高电平的情况下,VDC_5V还有1.75V的电压,我想这应该是漏电流导致的吧?我怎么能让1.75没有呢?

网友A:
MOS管关断时漏电流很小的,尤其是在这么低的电压下。
查查VDC_5V端对地是否有较大电容,可能是电容未完全放电。另外还应该查查VDC_IN端电压多少,1.75V是否从这里来的。
若都否定,只能在VDC_5V端对地接个电阻,电阻值实验决定。

楼主:
基本上都否定了,
我也试验了在VDC_IN对地接了一个1.5K电阻,还是不行。貌似电压还升了0.01V,我没自己看,但我突然想起来了这点。

网友B:
1.75V电压是如何测得的?

网友C:
nPWR是单片机的控制信号吧。如果是的话,1.75V应该是MOS的栅极通过单片机IO传到单片机电源,再传到VDC_5V上的。

楼主:
嘿嘿。。。楼上说的及时。就是类似的原因。刚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