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云母电容

楼主(2012-11-19):
最近做项目要用到云母电容,请教各位国内外哪家的云母电容比较好,要是有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就更好了,谢谢各位!!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A:
云母电容,都快20年没有用它了。

你可以考虑用现在常用的COG电容、其它高分子电容。
比较大的厂家应该有的。

网友B:
现在很少有云母电容了,高频场合下可用C0G、NPO等材料的高频陶瓷电容,需要低温度系数的可用有机介质薄膜电容,关键看你用在哪里,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C:
陶瓷不耐脉冲, 薄膜不耐高温, 功率脉冲电路, 还得用云母的

网友C:
找器件, 先上阿里巴巴, 只要你有个公司挂靠着, 一般打电话都能弄到样品, 注意主动提出邮资到付, 成功率高10倍

楼主:
已经找到美国CDE的代理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