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平转换电路有点不明白

楼主(2012-11-19):
自己先顶下,R257那是输出,R264那是输入,R259起什么作用?电阻值怎么确定呢?

网友A:
元件数值可能有误。
R264和C140,100kHz频率到Q52基极剩下不多一点点了。

R259避免Q51基极悬空,在Q52关断时为Q51基极和发射极提供一条较低电阻的通道,以防止Q51关断时漏电流过大。不过,Q51是硅管,所以R259作用不很大。

楼主:
数值是错了是100hz的。。谢谢你的回答,R259的数值没法确定吗》

楼主:
那个电容是不贴的。。

网友A:
4楼:
R259数值从数千欧到二十千欧,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B:
如果bc807在当开关管用的话、那r259是防止tp307不是高电平的时候导通807,因为807是pnp 低导通。
r256和c140我想是够成RC滤波,如果单纯用100K来导通关闭Q52 ,那c140、10Nf 是不是太大了?波形上升沿就被xiao掉了

网友C:
加速关断用的!

网友C:
提高Q51速度和可靠性

网友D:
R259值虽然不必那么精确,但不要误解成可有可无。这是保证可靠与稳定性的标准化设计要求

楼主:
9# hdwgt 怎么加速关断用的 呢?能细说点吗?

网友E:
应该是在R264上并一个电容才构成加速电容吧
楼主都说了,频率是100Hz,不是100KHz,C140就是防止高频干扰的

楼主(2012-12-24):
谢谢,各位,不知道 怎么结贴的

网友F:
是偏置电阻!

网友G:
没有那个电阻估计电路都没**常工作

网友H:
看楼上的答案就好了

网友I(2013-07-28):
R259值虽然不必那么精确,但不要误解成可有可无。这是保证可靠与稳定性的标准化设计要求

10楼说得对,Q51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一定要加这个电阻,大小差些问题不大。
一般我们认为三极管是电流型控制,只要Q51基极电流为0就关断了,试想:Q52截止后,集电极有漏电流怎么办,这个R259可以允许 Q52有少许漏电流,而不致于Q51导通。切记这个R259不能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