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利用verilog读取成功

楼主(2012-11-19):
经过一段时间的写和改,终于可以读取指定地址中SD卡数据。如下一个为用winhex查看的数据
一个读取出来的数据。
在这里主要是利用上一个帖子中的模块,时钟产生之类的,在NOIS中只是用作控制,因为用NIOS软核做控制很方便。而利用verilog模块进行接口转换和数据传输比较直接。

在这里读取采用的频率为50M的时钟进行四分频,也就是12.5M,在之前sandisk的数据手册中说到2G的SD卡初始化的速度不应超过400K,在这里我从200K一直到12.5M都进行测试过,都可以顺利完成初始化和数据的读取。

在之前也研究过文件系统,已经可以读取指定的文件,我下面要做的工作是接着完善之前文件系统的程序,使之能够更好得用到我现有的硬件中。

网友A(2013-01-10):
请问一下,我用stm32做的sd卡控制,spi方式操作,
对sd卡的初始化都对了,就是读取sd卡指定扇区的数据时,读出的数据和用winhex查看的数据不匹配,完全是乱的,我发了CMD17后收到0xfe后,再接受数据的,

网友B:
顶一个   谢谢了  很不错   哦呵呵   谢谢共享   哦呵呵

网友C(2014-03-14):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D:
不错,谢谢分享,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E(2015-10-29):
真的哦,想用Verilog写,但是很怕用FIFO,经常出问题。

网友F(2015-11-28):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我用stm32做的sd卡控制,spi方式操作,
对sd卡的初始化都对了,就是读取sd卡指定扇区的数据时, ...

STM读取的是物理扇区
WINHX显示的是逻辑扇区

网友G(2018-07-04):
引用 网友H:

你也在做这个吗。一起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