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怪问题

楼主(2012-11-19):
本人一程序在自己电脑上的时候没问题,当时复制到另外一台电脑的时候,编译就出现了如图以下的问题,程序运行也出现了错误

O0`Y{$M)HITTTAJH(SS@O{Y.JPG (119.81 KB )

网友A:
UINT8 和  uint8_t 的定义不同导致的.
你可以对比一下他们的定义, 然后改一下宏, 让它们的定义完全相同就没有警告了.
不过这个警告应该不会导致错误. 你可以不理它

楼主:
不理不行,烧写之后都联机都不成功了

网友B:
是不是这两个变量声明时,搞错了?或者,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安装的软件 有问题?呵,我的经验:有时候,认为自己没有改变程序 ,但,实际有时会晕头,改了一下下小的设置什么 的,导致 问题出现;建议:编写程序时,每一次改动,就在附带说明档内,注明日期及改动的原因,也许能让我们减少问题的出现;

网友C:
把UINT8 和  uint8_t 的定义贴出来。

网友:
怎么定义的?

网友D:
变量定义有问题

网友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