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12-11-19):
FPGA板、AD板和供电电源板是分开的,当手碰输入端的BNC头,FPGA采集到的数据是正常的,手拿开时就不正常,请问大牛们,这是咋回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没人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吗,在线等答案,啊啊啊啊啊

网友A:
接地没有处理好,仔细检查下各个部分的接地是否正确

网友B:
少上拉电阻么:D

楼主:
因为是在不同的板子上,然后我做的电源部分是底板,通过插槽连接两块板子,能详细说明下接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在不同的板子上,然后我做的电源部分是底板,通过插槽连接两块板子,能详细说明下接地吗?

网友C:
你的BNC的外壳是什么地?是和大地相同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地都是接在一起的,然后大面积覆铜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enovo\桌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阻抗匹配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