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配置管脚(CCLK,CSI,CSO,CS)复用,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2-11-19):
最近在做一个板子,遇到IO不够用了,只能用配置管脚作为普通IO了,不知道从哪里设置一下,还是要在约束里处理一下,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以前用ALTERA只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好了,ISE没用过的。

网友A:
最近在做一个板子,遇到IO不够用了,只能用配置管脚作为普通IO了,不知道从哪里设置一下,还是要在约束里处理一下,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以前用ALTERA只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好了,ISE没用过的。 ...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约束么?我都记得不用,配置完成后,他就是普通IO
你在看一下相关器件的配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