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se 原理图里添加常数输入时,如何更改输出位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20):
你是给这个变量设置的子宽是8, 但是你给赋值的时候是9位啊

网友B:
你是给这个变量设置的子宽是8, 但是你给赋值的时候是9位啊,这个说法是对的。

楼主:
2# xuehua230 就拿TW0_CPS来说吧,我给他设定的常数值是127(十进制),系统就自动用八位表示,vhf文件时由原理图生成的,但我想将这个输入连接到其他模块的一个9位的输入口,才将这个constant连到TW0_CPS(8:0),然后就报错了。我想知道怎么将变量的位宽直接设置成9位,或者其他任意长度,在哪里可以改,我没找到。

楼主:
3# GoldSunMonkey 同楼上。

网友B:
前面在加一位呗。
只能这样。否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