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高分挖坟,STM32中断清标志问题

楼主(2012-11-19):
原帖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2906&highlight=%E6%B8%85%E9%99%A4%2B%E4%B8%AD%E6%96%AD%2B%E6%A0%87%E5%BF%97

也没有了结的,现在偶也遇到了。

环境:STM32L152RB(就是STM32L-Discovery的硬件环境),IAR 6.40.1.3812

问题描述:TMR2 向上计数,自动重载方式写LED闪烁,定时器溢出频率1Hz(已经用轮询方式验证其工作正常),换用中断方式编写时,清除TIM2_SR.UIF标志位的语句似乎不能放置在中断服务函数最后一句,如下:

void TIM2_IRQHandler (void)
{
    GPIOB_ODR ^= 0x000000C0;
    TIM2_SR &= ~(0x0001);           //换到后面就出错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

CPU工作时钟采用内部HSI,经锁相环到32MHz,Flash采用64位宽取指,Flash等待周期按照DS的要求进行设置,内核电压1.8V

个人感觉似乎与取指有关,因为资料太多,未能找到相关支持论据,请大家指教。

楼主:
补充,上面的程序末尾加了两个NOP,只加1个的时候或者不加的时候程序就出问题,表现就是LED不闪烁。

网友A:
不是太能理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楼主何不借助仿真器, 帮助你检查两次执行的结果有啥区别, 或者串口把 状态寄存器发出来对比.

网友B:
用寄存器不用库函数的代码一点看的兴趣都没有。

楼主:
用寄存器不用库函数的代码一点看的兴趣都没有。
引用 网友B:

是呀,不然就不值50分了。

楼主:
不是太能理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楼主何不借助仿真器, 帮助你检查两次执行的结果有啥区别, 或者串口把 状态寄存器发出来对比.
引用 网友A:

下午下班以前用仿真器看了一下,如果在GPIOB_ODR ^= 0x000000C0;这一句打断点,是可以进中断的,单步执行也可以正确取反端口,但是去掉断点执行,LED就只在一个状态。

用示波器检查LED驱动端,发现有1uS的脉冲,所以中断很有可能连续进了2次。

这个帖子就是来踢馆的,看多少人在搞低层,而不是只会用库函数哈。

网友C:
或许答案在errata sheet上面

楼主:
或许答案在errata sheet上面
引用 网友C:

有一定道理,明天看下。

网友D:
如果没有这个语句,CPU结束中断服务程序返回后举会立刻重新进入该程序反复循环执行。
那么唯一个可能就是硬件清除中断请求标志的速度低于程序运行的速度。导致程序返回中断处时先前的中断请求标志还处于被挂起的状态,因而再次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这个问题,不止ST有,NXP的LPC系列也有同样现象。
其实可以把这条指令放在中断入口处,后面两条空操作指令也省了。

楼主:
怀疑到这一点了,但是找不到论据支持。把清标志指令放在首部,确实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E:
看看清标志位是置1还是置0。

网友D:
这个不难,算一下退出时间,再查一下EBI的时钟频率。只要退出时间小于EBI时钟周期的2倍,这个现象就有可能发生。
如果可以实时仿真,单步运行到程序退出再查一下定时器的中断是否挂起。

网友C:
10L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问题的原因是,外设通常挂在APB总线上,APB总线比较慢,CPU写外设寄存器要经过 AHB、APB再到外设,如果AHB到APB经过较大的分频,这种情况会更严重。
ARM有解决办法,就是专门的指令 DMB/DSB。

往大里说,其实这是一致性问题(coherence)的其中一个方面。

网友F:
嗯,14楼说得有道理。CPU通过APB写外设寄存器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G:
10L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问题的原因是,外设通常挂在APB总线上,APB总线比较慢,CPU写外设寄存器要经过 AHB、APB再到外设,如果AHB到APB经过较大的分频,这种情况会更严重。
ARM有解决办法,就 ...
引用 网友C:

在符合规范的良好设计中这不应该是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不同速度外设之间的问题就大了。
当写慢速apb时,cpu会被拉住在原地一直等待操作完成,除非是他们的apb模块做了这样的设计:立即给总线回个OK,而真正的操作要等很久才能完成。而如果中断控制器采用这样的设计对于AMBA总线规范来说就是非法的。一般可以这么做的都是有大缓存的设备,相当于write buffer的原理。
个人理解DMB和DSB只能保证到cache和总线这个级别,也就是说只能保证在DMB/DSB之前的指令和总线操作完成,而总线操作完成的标准就是slave回了OK(需需要slave参与的情况),在上面那种情况下是中断控制器不应该回OK时回了OK,应该一样会出问题。

网友H:
怀疑是你的中断没有跑到清标志位的地方,另一个中断请求又引起中断了导致程序死循环一个状态。

楼主:
勘误表里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跑到清标志的地方这种假设不是太可能,因为没有其他中断开放,而且ISR里是线性程序,仍然没有明确满意的答案,召唤原厂大人啊。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通报:

1.将Timer的溢出周期设置为100uS,示波器观察到ISR在退出后1uS左右又进入了一次,就是说每间隔100uS会进两次ISR。

2.在ISR里调用一个空函数,例如

void dummy (void)
{
;
}

无论放在清标志之前还是之后,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通过反汇编观察输出代码,发现编译器使用了

POP {R0,PC}

指令实现中断返回;

当ISR内不调用任何函数时,编译器使用了

BX LR

指令实现中断返回;

当使用POP指令返回时,清标志在最末位一句也是正确的,当使用BX指令返回时,清标志指令后必须有2条语句,中断返回才能正常。

请裸奔爱好者们继续讨论。

网友G:
cortex-M3中不太应该使用POP {R0,PC}这样的指令来实现中断返回,因为在M系列架构中,中断返回的方式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返回,向LR寄存器根据不同情况写入不同的几个固定模式值后执行bx lr,然后cpu会根据lr中的内容进行状态切换,堆栈切换以及现场恢复等。M3中每次中断会硬件压栈八个int32,而不是一个。或者说stm32不是标准M3,自己做了些改动就不知道了。
个人理解像POP {R0,PC}这样的指令并没有实现中断返回,程序依然还在中断模式下运行,至于为啥不崩溃也不好说了。

网友I:
如果用POP {R0, PC}返回
那相应的会有PUSH{LR}的指令
编译器会维护寄存器中值的平衡的

10楼的说法和实验結果很像

网友G:
push和pop这两个指令完成不了模式和特权级别的切换。如果只是简单的pop,怀疑程序并没有及时退出handler模式,所以给了硬件充分的时间去清理犯罪现场。

楼主:
明天发完整代码出来。谢谢这么多陪我研究底层的朋友们~!

网友J:
关注一下 问题进展

网友D:
pop {r0,pc} 的指令执行周期相当于

nop
nop
nop
bx lr
你甚至可以置编译器的BX LR 指令于不顾
嵌入一条 PUSH LR
清标志位后再嵌入一条 POP PC
应该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楼主:
上传代码,欢迎大家研究。

网友K(2013-05-13):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学习了
虽然还是有些不太懂  不过以后写程序清标志位放在刚进入中断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上传代码,欢迎大家研究。

27楼的同学竟然把这么深的帖子挖出来。。

网友M:
楼上各位都是高人,初入行者进来看看这50分的贴,不能帮助楼主解决问题,但可以帮顶一下,让更多的高手看到,

网友N(2013-07-03):
总结一下:这个帖子中的10楼、14楼已经正确回答了LZ和很多用户碰到的“连续进两次中断的典型问题”

若没有其余疑问,请LZ结贴~

网友O:
很不错的技术帖子   不错    看看先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通报:

1.将Timer的溢出周期设置为100uS,示波器观察到ISR在退出后1uS左右又进入了一次,就是 ...

POP {R0,PC}
和 BX LR两条指令的执行时间也不一样,pop要访问ram读两个word,比bx lr会慢很多,貌视也符合10楼和14楼说的情况。

网友Q:
这个问题应该和指令流水线有关,在返回指令执行完后,中断标志还没有被清除,导致再次进入中断。
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

清中断动作不放在前面将其放到后面,然后在其后再加若干指令,工作就会正常。

楼主:
10L给出的说法跟我假设的一样,但是作为一个熟悉内核的公司,ST应该告诉使用者,至少需要延迟多少条指令或者使用什么指令等待硬件清除中断标志,但是ST没有提示,所以楼主还是没有得到答案。

网友R(2013-08-29):
引用 网友G:
cortex-M3中不太应该使用POP {R0,PC}这样的指令来实现中断返回,因为在M系列架构中,中断返回的方式是根据 ...

如果不管是中断还是普通函数,它都会保证进入和退出时恢复原来PC调用点的。压栈和出栈字节是相等的。楼主问题可能就是FLASH的指令缓存问题了。因为FLASH速度相对较慢,在72M时钟下,每条执行一条指令就要插入2个NOP;楼主遇到问题的地方是没有初始化FLASH配置。默认FLASH配置为没有加NOP的;看一下参考手册。

网友S:
1)猜的,STM's FMSC 时序中都有ns级别,所以,清除一个硬件标志过程应该比一条语句快吧。
2)STM的C例程中,都是判断一下是否if(xxxx != RESET)才进入清除标志的。你这个确实像12楼所说,应先判断一下呗。
3)我知道,上面两点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网友T: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
内核里面有个轮询机构,检测中断标志位
如果你在进入中断的第一条指令没有清除中断的话,而且清除中断指令又在轮询的下一个周期之外,那么就会重新再进入中断

网友U:
清中断标志不应该一律的放在前面,也不应该一律的放在最后,这个应该看实际情况的,如果非常确定该次中断执行时间内不会再被请求,那么,标志位放哪儿都无所谓了,否则,是需要放在最前面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放在最后,因为我喜欢在事情做完后才告诉处理器,你可以再次使用这个中断了

网友V:
MARK。遇到过中断重新进入的问题。

网友W:
很不错的学习帖子   看了之后  启发很多   比较给力  谢谢了  楼上的各位

网友X(2013-11-17):
mark,刚好遇到这个问题了,纠结了半天了

网友Y(2025-11-11):
这个问题官方似乎一直没有文档提及

网友Z:
可能是中断没清除标志位,重复触发中断形成死循环。

网友AA:
中断处理要确保上下文恢复正确,检查中断嵌套设置和回调函数处理。

网友AB:
CPU写外设寄存器确实耗时,得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