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 恒流源

楼主(2012-11-19):
各位大神,请问 恒流源,恒流源是提供恒定电流的作用, 那在电路提供恒流源的时候,电压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网友A:
恒流源的只是提供恒定的电流,而电压是由外部的电路决定的。

网友B:
对 再其调节范围内你外部接10电阻时  输出电压就是10I   接100电阻  电压就是100I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