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组件datasheet

楼主(2012-11-19):
到网上没有找到关于显示部分的中文组件  希望有的话传给我
另外问一个问一个问题  驱动12864这种液晶 应该用哪个组件

网友A:
字符 LCD 1.60
PSoC Creator 组件数据手册
http://portal.cypress.com/?rID=46445
组件数据表PSoC Creator, PSoC® 5, PSoC® 3
尚未评级
12 年 09 月 06 日
静态段式 LCD (StaticSegLCD) 2.10
PSoC Creator 组件数据手册
http://portal.cypress.com/?rID=46487
组件数据表PSoC Creator, PSoC® 5, PSoC® 3
尚未评级
12 年 10 月 11 日
图形 LCD 控制器 (GraphicLCDCtrl) 1.70
PSoC Creator 组件数据手册
http://portal.cypress.com/?rID=48850
组件数据表PSoC Creator, PSoC® 5, PSoC® 3
(3.5/5) 2 个用户
12 年 10 月 11 日
图形 LCD 接口 (GraphicLCDIntf) 1.70
PSoC Creator 组件数据手册
http://portal.cypress.com/?rID=48854
组件数据表PSoC Creator, PSoC® 5, PSoC® 3
尚未评级
12 年 10 月 11 日
LCD行 (SegLCD) 3.10
PSoC Creator 组件数据手册
http://portal.cypress.com/?rID=48918
组件数据表PSoC Creator, PSoC® 5, PSoC® 3
尚未评级
12 年 09 月 10 日
Segment Display (Seg_Display) 1.10
http://portal.cypress.com/?rID=56769
组件数据表PSoC Creator, PSoC® 5, PSoC® 3
尚未评级
12 年 09 月 11 日
SEGGER emWin Graphic Library (emWinGraphics) 1.0
PSoC Creator 组件数据手册
http://portal.cypress.com/?rID=58696
组件数据表PSoC Creator, PSoC® 5
(2/5) 2 个用户
12 年 06 月 29 日

楼主:
这个齐全 很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