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设计

楼主(2012-11-19):
求高手,知道有源滤波的传递函数怎么设计电路啊,给个方向!

网友A:
翻翻模电的书,里面都有介绍有源滤波电路的设计。
给定传递函数设计实现电路,这应该是毕设或者作业之类的吧,估计就是在基本的有源滤波电路上设计成几阶滤波什么的,何不把传递函数发上来呢

楼主:
要做的是一个频率补偿电路,就是将补偿电路的传递函数和被补偿电路的传递函数相乘让其结果为常数,被补偿电路的传递函数H(s)=-(1/R1)*(SCR^2+2R)/((RCS)^2+2RCS+1)【其中R1=10兆欧,R=5.1兆欧,C为4.7PF】,想给它补个零点,让分母分子齐次,但后续补偿电路设计没有方向,求指点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