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DS3231是否可以用5v的电平控制!

楼主(2012-11-19):
大侠们,请教一个问题,关于DS3231的。用5v工作电压的单片机去与3.3v的DS3231通信是否能行?不会烧毁DS3231吧?

网友A:
DS3231手册对于输入电平范围是怎么写的呢?

楼主:
DS3231手册对于输入电平范围是怎么写的呢?
引用 网友A:
VCC+0.3v。问题是DS3231的工作电压是典型为3.3v,最大为5.5v,所以小弟凌乱了!不知道行不行啊?主要是怕烧坏DS3231,都是钱啊!

网友A:
Vcc+0.3已经说得很清楚了,3.3V供电的时候,肯定到不了5V
不过你可以根据接口特性搞电平转换。

网友B:
加一个限流电阻,然后就直接用把。。。

网友B:
不对,这是3.3V控制5V器件用的 。

网友C:
既然:DS3231的工作电压是典型为3.3v,最大为5.5v

那你让DS3231也工作在5VDC下就是了。

网友D:
同意楼上。3.3~5V工作都没问题,干嘛还一定要用3.3!
先看VCC是否满足供电要求,再看Vih(输入电平多高才可靠地认为是高),这两条满足,输入就没问题。再还有就是手册的Voh(输出高电平多大),主要用来判断下一级的输入端能否耐受此电压。

网友E:
最好是加电阻分压吧

楼主:
同意楼上。3.3~5V工作都没问题,干嘛还一定要用3.3!
先看VCC是否满足供电要求,再看Vih(输入电平多高才可靠地认为是高),这两条满足,输入就没问题。再还有就是手册的Voh(输出高电平多大),主要用来判断下一级 ...
引用 网友D:
出了乌龙!其实5V可以控制3.3v的,因为DS3231用的是I2C协议!用的是开漏I/O,只要加个合适的上拉电阻就OK了!电平兼容的(今天看I2C协议发现的)!多谢大侠们的热心解答!实在是小弟唐突了!

楼主:
既然:DS3231的工作电压是典型为3.3v,最大为5.5v

那你让DS3231也工作在5VDC下就是了。
引用 网友C:
为了降低功耗啊!3.3v电流才200uA,5V大了一半1

网友F:
有没有DS3231的进货渠道了 我最近也是i在关注这个产品呢

楼主:
12# yuanhe1288 我不晓得,我是淘宝买的,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