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反相器处于放大状态时的电流流向问题

楼主(2012-11-19):
最近看《数字电路》,遇到如下不解的问题:
当TTL反相器处于电压传输特性的放大区,即输入电压在0.8V~1.4V间时,T2管是处于放大区的,此时T1管处于饱和区,那么这时T1基极的电流为什么是流向T2的基极呢?
根据三极管的IC与VCE关系,管子处于饱和区时,电流是流入集电极的,请问我哪里理解错了呢?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T1深度饱和,VCE约等无零。电流有参考电流跟实际电流之分,参考电流跟实际电流方向相反。

网友B:
输入电压在0.8V~1.4V间时,T2管是处于放大区的,此时T1管处于饱和区,那么这时T1基极的电流为什么是流向T2的基极呢?

此时, T1 就不是正常工作状态, T1 的 BC 结二极管正向导通了.

网友C:
电流流向?

网友:
好像没什么地方错的

网友D:
没有错误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好意思,我的问题可能没有说清楚。
我想问的是T2管处于放大区时,T1管应该是处于饱和区的;
那么:

T1管处于饱和区时:T1集电极的电流应该是流入,由T2的基极提供
T2管处于放大区时:T2的基极的电流是流入,由T1集电极提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

多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E:
7楼:
没有矛盾。
T1管饱和并不要求集电极电流有多大,毋宁说集电极电流越小越好,饱和越深。此时T1集电极电流确实是由T2基极提供,差不多就是T2的Icb0。
更详细的,参考例如阎石主编《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116页开始。

网友F:
看看自己的留言变了没

网友F:
T1压根就没有当三极管在工作吧.而是两个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maychang老师,如果T2管基极电流是流向T1的集电极的话,T2管如何能处于放大状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否具体说说?三极管还能当两个二极管用?

网友E:
11楼:
T1深饱和,T2处于截止(关断)状态。此时T4导通(但未饱和),T3截止。

网友G:
我这样看:
3.6V输入,T1倒置使用(属于正常放大,仅仅是β太小);
0.2v输入,T1想要正常放大使用,却受制于c级没有电流,于是当一个二极管使用;
中间值 0.8v-1.4v ,显然T2,T3是有导通的条件的,T1处于倒置使用的情况,但是比起3.6v时,是倒置饱和。

当然,一家之言,偏听则信,兼听则明!LZ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