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疑问

楼主(2012-11-19):
请问各位大侠   单片机头文件包含的系统自定义的寄存器变量是属于全局变量还是动态变量
                     谢谢

网友A:
什么变量都不是,只是个地址的宏定义。

网友B:
变量是要开辟具体的RAM空间来对应的,而这显然不会在RAM中开辟空间,只是将特殊寄存器用宏定义的方式包装成了通俗易懂的一个名字而已。

这个宏定义可以全局使用。

网友C:
80%的问题,源自c语言本身

网友D:
应该只是宏定义而已 不占用内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