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值是10E的电阻是多少欧

楼主(2012-11-19):
如图中的R4,标的是10E,我不知道是多少欧姆。

网友A:
欧姆表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B:
10E=10R=10Ω

网友C:
10E=1.24兆欧

网友D:
10Ω,Ω不好打出来,所以常用E,R 代替,或者只写10

网友E:
觉得楼上的说得有道理,如果有板子的话,用万用表量下,10欧应该还是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F: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啦

楼主:
谢谢。 就是没板子,有板子就可以量了 。:)

网友G(2013-01-15):
是124*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