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源干扰?

楼主(2012-11-19):
一个信号测量系统,前面带有精密稳压电源,平时信号还过得去。
但是隔壁房间的三台大功率机器一开,这边信号有时就不稳定起来。
那个号称1%精密稳压电源也会看到指针偶尔抖动,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先用交流电压表和示波器看看市电电压和波形。

网友B:
应该是电压严重低落

网友C:
这没办法  你只能想法改进你的电源了,加电源滤波器。

楼主:
ATTEN ADS1102C示波器,能用来看市电波形吗?

楼主:
我有点担心直接测量市电会烧示波器,知道的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D:
示波器加1:1的隔离变压器再测市电。

网友B:
测个220还用这么费劲,指针表观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