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问题

楼主(2012-11-19):
ANL C,/bit addr (机器码0xB0)

ANL C,bit addr (机器码0x82)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汇编语言中操作数的前导斜线 / 表示将所寻址比特的逻辑补码用作源值.

网友B:
ANL C,/bit addr 是将 C 中的内容与 bit addr 所指的比特内容的补码逻辑与,结果存入 C。
ANL C,bit addr 是类似的逻辑与,但 bit addr 所指的内容不求补。

网友B:
LS解析的很详细了

网友C:
很基础的汇编知识

网友D:
很详细的解释,我也学习了

网友E:
楼上上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