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问题

楼主(2012-11-19):
用JLINK给STM32下载程序的时候,每次都会弹出下面的窗口。
并且会连续弹出三次。。
三次完了之后才开始下载程序。
并且有时候点击确定的时候还会导致工程被强制关闭,还不给保存。。

网友A:
看一下编译器链接设置是否选择了正确的下载器

网友B:
可能是JLINK的版本问题

网友C:
应该是驱动版本的问题,驱动版本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D:
这个要找个合适的KELL4版本和合适的J-LINK驱动试试看,之前伙计遇到的就是类似问题,换个固件和软件就搞的了,楼价在不妨先试试看:lol

网友E:
J-LInk驱动问题

网友F:
没图没真相

网友G:
按照这个帖子做,保证解决问题。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37&fpag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