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检测问题

楼主(2012-11-19):
电脑没有并口,现在手上有个j-link,开发板是mini2440,如何用jlink检测mini2440开发板的CPU和flash

网友A:
不知道的话也可以直接选 auto

网友B:
和并口一样使用,界面里面选择对应的处理器和flash型号即可

网友C:
2楼方法可行

网友D:
楼上上正解啊

网友E:
说的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