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格式和AD08格式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2-11-20):
ORCAD格式的原理图,用AD08转换后,保存为AD08的格式。
请问,转换后的原理图能否直接用于的PCB设计(布局及走线等)?
谢谢!

网友A:
最好检查一下,转换后一般会有些小问题,如果确认都没问题的话就可以用于PCB设计了

网友B:
仔细检查,核对为好,封装等信息都要检查的,

楼主:
谢谢指点!

如附图所示,为用AD08转换后主控芯片STM32F207ZET6的一角。
在STM32F207ZET6的序号U46左下角有一个点。
请问,这个点是怎么回事?会影响PCB的布局和走线吗?

谢谢!

附图如下: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解决的土办法,是先转到PROTEL99的格式,然后再转入AD的格式。。。

楼主:
reply 5 F:
在Pretel99se下导入时,错误太多;在ADA08下导入时,情况还好些,故选择了AD08来导入。呵呵!
不知你的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