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往配置芯片里写其它数据(有人做过吗)

楼主(2012-11-20):
我用XILINXC3S400A,配置芯片用W25Q80BV,由于*.MCS文件不大,烧录后W25Q80BV还有剩余空间,
由于我要通过USB接口,用电脑修改板子上的数据,想把ROM表等一些数据通过SPI通讯写到W25Q80BV,大家觉得可行吗,如果不行的话,我只能另外挂一个DATAFLASH(比如AT45DB161D也是通过SPI方式读写的)

网友A:
可行,但是很难。

网友B:
第三方的好写,xilinx自己的prom不好写,除了XCF128XL(标准nor flash接口)

网友C:
可以。可以把FPGA配置文件和要写的其他数据打包成一个文件,然后用SPI接口写进去。但是不能用mcs,可能得用hex。具体的不同文件格式的数据组织形式(文件的,以及写入flash里去的),请猴哥讲解一下。:)也可以自己把烧写好mcs的flash数据再回读一下,比较一下,看看需要做一些什么预处理。

网友B:
MCS文件包含有头信息,用来比如校验之类的,是不会写到flash里面。写flash要用.bin或者.hex。你可以产生一个mcs和bin,打开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A:
可以。可以把FPGA配置文件和要写的其他数据打包成一个文件,然后用SPI接口写进去。但是不能用mcs,可能得用hex。具体的不同文件格式的数据组织形式(文件的,以及写入flash里去的),请猴哥讲解一下。:)也可以自己 ...
引用 网友C:
。。。。

网友D:
一步一步来,想先下载*.MCS,然后在剩余空间用SPI写入,用AS配置的4根线(CCLK,MOSI,MISO,CS),即把AS配置的4根线复用为普通的IO,不知道如何添加约束??

网友C:
其实,我同事就这么用过:S6的FPGA挂的一块功能芯片需要配置数据,就是把这些配置数据和FPGA的配置数据打包成一个,通过SPI烧进去的,也是W25Q**BV的。我听说用的是hex文件,好像是先生成ufp,然后把文件中的换行符(^p)去掉,另存为hex。
而且,这样子烧写进去后,如果想再更新FPGA的配置,而不更新功能数据,直接烧mcs就可以了。
8楼说的先烧mcs,再写配置数据,也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产品化的时候可能会麻烦一些,可能还得打包成一个。
至于俩配置文件整体打包时有没有在做进一步处理,我就不清楚了,不是我做的。可以烧写mcs再读取,然后比较、研究一下。

网友A:
其实,我同事就这么用过:S6的FPGA挂的一块功能芯片需要配置数据,就是把这些配置数据和FPGA的配置数据打包成一个,通过SPI烧进去的,也是W25Q**BV的。我听说用的是hex文件,好像是先生成ufp,然后把文件中的换行符( ...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可以,关键比较麻烦。谢谢分享

网友E:
用BIN文件比较方便些,直接往里面写就好了,HEX是ASCII码的文件,还要转换一遍,比较烦一点
芯片上电完成以后,操作外部Flash就和一般操作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正因为这样,你需要把头部的配置数据保护一下,选择Flash里面的Sector Protection, 别不小心把配置数据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