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VS-压敏电阻-热敏电阻-自恢复保险丝-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2-11-20):
各位兄弟们:你们谁能够帮忙解释下TVS-压敏电阻-热敏电阻-自恢复保险丝-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并且选择的原则!以前一直就随便在用,没有很认真的考虑过!还有想问问大伙一般你们都选择哪些厂家的东西!!!!

网友A:
这得看你是什么型号的,大体上来说TVS用来抑制瞬变浪涌,电压超过其抑制电压时其电阻迅速变小,将电压降至预定水平,相对于压敏来说可以精确控制。压敏电阻是功率器件,用于回路电压升高似的保护。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为ns级,比空气放电管快,比TVS管稍慢一些。热敏是电流保护器件,也用于功率保护。电流过大时电阻迅速变大,抑制回路电流。一般热敏和压敏会同时使用,进行保护。还可以通过调节保护参数使得电路工作在一个稍微高压额定电压的状态而不会发生损坏。自复位保险和热敏保护形势差不多也是通过改变自身电阻来实现电路的通断,稳压二极管就不用说了,稳压,多余的能量变成热能散发出去。  具体的参数估计你还得视其型号去查询。

楼主:
这些都能理解,主要是选择的问题,以及他的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