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机驱动

楼主(2012-11-20):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我要用PWM调速,用的是IR2110驱动芯片加半桥驱动。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打算拿去做板了。这三张图分别是驱动 半桥 和过流保护。谢谢啦!

网友A:
PWM频率多少?

楼主:
pwm频率10K,电机功率100W左右,关键是电阻采样那块,会不会干扰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pwm频率10K,电机功率100W左右,关键是电阻采样那块,会不会干扰很大

网友A:
从电路中看,驱动没有“死区”,这可能是个问题。
电阻采样,应该对输入信号施加低通滤波。你仅用了一阶,转折频率1600Hz,可能还不够。
干扰问题,有很多是从电原理图上看不出来的。干扰往往与布线、结构位置、电源去耦等等有关。

网友B:
过流检测运放输入一般串一个电阻保护一下。

网友C:
直流电机驱动知识,学习下

网友D:
这个很危险

楼主:
5# maychang 这个电路PWM输出是低电平的时候,四个管子都是关断的,电流回流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E(2013-01-14):
你的过流保护是怎么做的,就是直接单片机采样电流 然后关断H桥的驱动么?电流过大以后,降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