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mcb odt 问题 第三问 ?

楼主(2012-11-20):
在MCB中,如果
1 : 我设置了ODT为50欧姆,那么是不是在FPGA中,会自动对ODT进行一个50欧姆的上拉呢 ?

网友A:
ODT是用来控制DRAM的端接匹配。FPGA这边是靠RZQ接的电阻来保证片上的终端匹配,一般是2倍的线上阻抗,还有ZIO要NC

楼主:
回复 网友A:
RZQ 和ZIO 的作用不是 输入终端校准吗? 怎么又牵扯到电阻匹配呢 ?
ODT 是匹配的,那么是不是我在电路中ODT引脚不需要接50欧姆的电阻呢 ?

网友A:
the soft calibration module measures the value of an external resistor on the RZQ pin to determine the desired on-chip Input Termination value for several of the pre-defined MCB pins (e.g., DQ bus).

ODT is a feature that enables the DRAM to enable/disable and turn on/off termination resistance for each DQ, DQS, DQS#

楼主:
5# qingniao929 ,但是硬件电路中,这个BANK没有一个引脚进行2R电阻接地 ,如果这样,我该怎么匹配呢 ?
我看了生成的IP,后,可以选择外部匹配,或者输入引脚电阻匹配,但是这样数据会不会对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