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TAN3CS200A想输入125M,DCM输出166M,用于读写SDRAM

楼主(2012-11-20):
SPANTAN3CS200A想输入125M,DCM输出166M,用于读写外部SDRAM,DCM产生不了,请问用什么方法产生呀

网友A:
就这个125Mhz的时钟无法生成166Mhz的时钟。

楼主:
我输入只有一个125M的,有什么办法能得到166M呀,因为读写外部SDRAM需要呀

网友B:
可以比166M低,但不要超过166M也可以吧

网友C:
实在不行你可以试试两个DCM级联

网友D:
我现在用125M,可行的,显示64*64LED显示屏没问题的

网友A:
实在不行你可以试试两个DCM级联
引用 网友C:
试一试这个呗。

网友E:
要用166.66666M或166.66667M

网友F:
萨芬开奖号机会

网友G:
学习了  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