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v 小信号放大出问题 求解

楼主:
那个电阻都是15K 电容都是100f 截止频率是100Khz 这个我算过了 我还没正式画图 用面包板测试的 所以上面的电阻电容值不用在意  不好意思 让人误解了..

放大10mv 正弦波的时候发现输出的是包络状 线条很粗 这是为什么 我后面的滤波器截止频率是100Khz 但是丝毫没有用处 示波器上显示2.多M的频率 放大大信号的时候看不出问题 小信号就不行了..

网友A(2012-11-20):
把那两个10nF的电容,改为100pF并接在反馈电阻上,同相端对地电容改为10uF,试试看,另外注意你的示波器接地是否OK

网友B:
楼主:
为什么用INA128这样的仪表放大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线条很粗,往往是电源去耦问题,或者布线问题。

楼主:
3# maychang 这个是之前买的 没用上 然后带宽积比较足 所以用了 应该不会影响的吧?

楼主:
2# yanwen217 这个是为了改变截止频率吗

网友C:
上个示波器的图看看

网友A:
是的,另外就是3楼maychang大侠所说,注意电源的退偶,就是在NE5532的供电脚最好接10uF+0.1uF退偶电容

网友D:
电路是对的,很不错,调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D:
电源要滤的足够好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