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简介

楼主(2012-11-20):
嵌入式系统是指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剪、适应应用环境(Real world)对功能、实时、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等严格约束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目前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嵌入式系统,其中主要包括通用计算、控制系统、信号处理、通信和网络这四种类型。
     由于嵌入式系统一定是实时系统(Real-Time System),随应用环境不同,实时性有强、弱之分,因此,也被称为嵌入式实时系统(Embedded Real-Time System)。
     嵌入式系统一般由嵌入式微处理器(主要由4~64位的MPU、MCU和DSP组成)、存储器、I/O接口等硬件及其软件组成,通常以SoC、单板机、多板式箱体结构、嵌入式PC等形式嵌入到各式各样的设备或大系统(如数字移动电话、路由器、导弹、信息家电等)中,作为设备或大系统的处理和控制核心。嵌入式系统的狭义定义是指主要由16位及16位以上的MPU、MCU和DSP组成,其应用程序的运行一般需要一个RTOS的支持,这是它不同于过去许多单片机或单板机应用的关键之处。
     简而言之,嵌入式系统是将通用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技术应用于其它非计算机类的专用设备中。嵌入式系统是一门实践性和综合性都非常强的前沿技术,是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现代电子系统技术与各个行业的具体应用相结合后的产物。
    嵌入式技术是21世纪最热门的技术之一。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大到载人航天器、程控交换机,小到数字化时钟、无线传感器节点,遍布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Embedded Everywhere(无处不在的嵌入)”和“Ubiquitous Computing(无处不在的计算)” ,如消费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产品 、办公自动化设备 、商用设备 、通信设备 、军事武器装备 、医疗设备 、车用设备。
    嵌入式系统一般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
    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组成主要包括:
    1、嵌入式微处理器:可分成MCU、MPU和DSP三类,目前市场上有上千种嵌入式微处理器,用得比较广泛的有ARM公司的ARM系列微处理器、Motorola公司的Power PC和MC68000微处理器、MIPS公司的MIPS系列微处理器、TI公司的系列DSP等。
    2、存储器:常用的有静态存储器(SRAM)、动态存储器(DRAM)、只读存储器(ROM)、闪存(Flash ROM),每种存储器各有其用途和优缺点。
    3、I/O接口:种类繁多,如UART、并口、I2C、SPI、USB(通用串行接口)、Ethernet(以太网接口)、IEEE 1492、IEEE 802.11、IRDA(红外线接口)、BlueTooth、GSM、CDMA、JTAG等。
    4、I/O设备:如LCD、LED、键盘、面板开关、各种传感器/执行器等。
    5、其它电路:如A/D、D/A、时钟电路、复位电路和电源模块等。
     嵌入式系统的软件组成可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1、BSP(Board Support Package):即设备驱动程序,负责RTOS与硬件设备的信息交换,包括硬件的初始化、读、写、查询等操作,并给操作系统提供相应的设备驱动接口。
    2、RTOS(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实时操作系统):负责整个系统的任务调度、存储分配、时钟管理和中断管理,并提供文件、GUI、网络、数据库等功能。
    3、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编程接口):为编制应用程序提供的各种编程接口库(Lib)。
    4、嵌入式应用程序:为满足嵌入式系统各种应用需要实现的应用程序,如手机上的Editor、 Notebook和游戏,路由器上的网络管理软件,数字电视上的浏览器等。

红外线供应网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知识普及,非常好的介绍

网友B:
之前一直做单片机开发 现在想往嵌入式转了

网友C:
转行需谨慎啊

网友D:
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嵌入式系统越来越有前途了

网友E:
嵌入式开发跟单片机很相近的

网友F:
嵌入式的应用范围太广了 不火都不行

网友G:
难过的是向嵌入式方向发展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H:
原来大家都想往嵌入式方向转啊

网友I:
留言看签名

网友J:
算是普及知识的,我收下啦,谢谢

网友K:
这资料比较基础,挺适合初学者的,也挺激励人去学习处理器的

网友L:
嵌入式系统是一种专用的计算机系统,作为装置或设备的一部分。通常,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控制程序存储在ROM中的嵌入式处理器控制板。事实上,所有带有数字接口的设备,如手表、微波炉、录像机、汽车等,都使用嵌入式系统,有些嵌入式系统还包含操作系统,但大多数嵌入式系统都是是由单个程序实现整个控制逻辑。

网友L:
 嵌入式系统(Embedded system),是一种“完全嵌入受控器件内部,为特定应用而设计的专用计算机系统”,根据英国电器工程师协会( U.K.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的定义,嵌入式系统为控制、监视或辅助设备、机器或用于工厂运作的设备。与个人计算机这样的通用计算机系统不同,嵌入式系统通常执行的是带有特定要求的预先定义的任务。由于嵌入式系统只针对一项特殊的任务,设计人员能够对它进行优化,减小尺寸降低成本。由于嵌入式系统通常进行大量生产。所以单个的成本节约,能够随着产量进行成百上千的放大。[1]   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是由一个或几个预先编程好以用来执行少数几项任务的微处理器或者单片机组成。与通用计算机能够运行用户选择的软件不同,嵌入式系统上的软件通常是暂时不变的;所以经常称为“固件”。[2]   国内普遍认同的嵌入式系统定义为: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剪,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3]   嵌入式系统是面向用户、面向产品、面向应用的,它必须与具体应用相结合才会具有生命力、才更具有优势。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上述三个面向的含义,即嵌入式系统是与应用紧密结合的,它具有很强的专用性,必须结合实际系统需求进行合理的裁减利用。

网友L:
◆嵌入式系统是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和电子技术和各个行业的具体应用相结合后的产物,这一点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高度分散、不断创新的知识集成系统。所以,介入嵌入式系统行业,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例如Palm之所以在PDA领域占有70%以上的市场,就是因为其立足于个人电子消费品,着重发展图形界面和多任务管理;而风河的Vxworks之所以在火星车上得以应用,则是因为其高实时性和高可靠性。

网友L:
◆嵌入式系统必须根据应用需求对软硬件进行裁剪,满足应用系统的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等要求。所以,如果能建立相对通用的软硬件基础,然后在其上开发出适应各种需要的系统,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模式。目前的嵌入式系统的核心往往是一个只有几K到几十K微内核,需要根据实际的使用进行功能扩展或者裁减,但是由于微内核的存在,使得这种扩展能够非常顺利的进行。   实际上,嵌入式系统本身是一个外延极广的名词,凡是与产品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嵌入式特点的控制系统都可以叫嵌入式系统,而且有时很难以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现在人们讲嵌入式系统时,某种程度上指近些年比较热的具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本文在进行分析和展望时,也沿用这一观点。   一般而言,嵌入式系统的构架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输出(I/O)和软件(由于多数嵌入式设备的应用软件和操作系统都是紧密结合的,在这里我们对其不加区分,这也是嵌入式系统和一般的PC操作系统的最大区别)。[4]

网友L:
从20世纪七十年代单片机的出现到各式各样的嵌入式微处理器,微控制器的大规模应用,嵌入式系统已经有了近30年的发展历史。   嵌入式系统的出现最初是基于单片机的。70年代单片机的出现,使得汽车、家电、工业机器、通信装置以及成千上万种产品可以通过内嵌电子装置来获得更佳的使用性能:更容易使用、更快、更便宜。这些装置已经初步具备了嵌入式的应用特点,但是这时的应用只是使用8位的芯片,执行一些单线程的程序,还谈不上“系统”的概念。   最早的单片机是Intel公司的 8048,它出现在1976年。Motorola同时推出了68HC05,Zilog公司推出了Z80系列,这些早期的单片机均含有256字节的RAM、4K的ROM、4 个8位并口、1个全双工串行口、两个16位定 时 器。之后在80年代初,Intel又进一步完善了8048,在它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8051,这在单片机的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页,迄今为止,51系列的单片机仍然是最为成功的单片机芯片,在各种产品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从80年代早期开始,嵌入式系统的程序员开始用商业级的“操作系统”编写嵌入式应用软件,这使得可以获取更短的开发周期,更低的开发资金和更高的开发效率,“嵌入式系统”真正出现了。确切点说,这个时候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实时核,这个实时核包含了许多传统操作系统的特征,包括任务管理、任务间通讯、同步与相互排斥、中断支持、内存管理等功能。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Ready System 公司的VRTX、Integrated System Incorporation (ISI)的PSOS和IMG的VxWorks、QNX公司的QNX 等。这些嵌入式操作系统都具有嵌入式的典型特点:它们均采用占先式的调度,响应的时间很短,任务执行的时间可以确定;系统内核很小,具有可裁剪,可扩充和可移植性,可以移植到各种处理器上;较强的实时和可靠性,适合嵌入式应用。这些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的出现,使得应用开发人员得以从小范围的开发解放出来,同时也促使嵌入式有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90年代以后,随着对实时性要求的提高,软件规模不断上升,实时核逐渐发展为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并作为一种软件平台逐步成为目前国际嵌入式系统的主流。这时候更多的公司看到了嵌入式系统的广阔发展前景,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嵌入式操作系统。除了上面的几家老牌公司以外,还出现了Palm OS,WinCE,嵌入式Linux,Lynx,Nucleux,以及国内的Hopen,Delta Os等嵌入式操作系统。随着嵌入式技术的发展前景日益广阔,相信会有更多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软件出现。[

网友L:
这些年来掀起了嵌入式系统应用热潮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芯片技术的发展,使得单个芯片具有更强的处理能力,而且使集成多种接口已经成为可能,众多芯片生产厂商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应用的需要,由于对产品可靠性、成本、更新换代要求的提高,使得嵌入式系统逐渐从纯硬件实现和使用通用计算机实现的应用中脱颖而出,成为近年来令人关注的焦点。   从上面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嵌入式系统的几个重要特征:   1.系统内核小。由于嵌入式系统一般是应用于小型电子装置的,系统资源相对有限,所以内核较之传统的操作系统要小得多。比如Enea公司的OSE分布式系统,内核只有5K,而Windows的内核?简直没有可比性。   2.专用性强。嵌入式系统的个性化很强,其中的软件系统和硬件的结合非常紧密,一般要针对硬件进行系统的移植,即使在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产品中也需要根据系统硬件的变化和增减不断进行修改。同时针对不同的任务,往往需要对系统进行较大更改,程序的编译下载要和系统相结合,这种修改和通用软件的“升级”是完全两个概念。   3.系统精简。嵌入式系统一般没有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明显区分,不要求其功能设计及实现上过于复杂,这样一方面利于控制系统成本,同时也利于实现系统安全。   4.高实时性的系统软件(OS)是嵌入式软件的基本要求。而且软件要求固态存储,以提高速度;软件代码要求高质量和高可靠性。   5.嵌入式软件开发要想走向标准化,就必须使用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嵌入式系统的应用程序可以没有操作系统直接在芯片上运行;但是为了合理地调度多任务、利用系统资源、系统函数以及和专家库函数接口,用户必须自行选配RTOS(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开发平台,这样才能保证程序执行的实时性、可靠性,并减少开发时间,保障软件质量。   6.嵌入式系统开发需要开发工具和环境。由于其本身不具备自举开发能力,即使设计完成以后用户通常也是不能对其中的程序功能进行修改的,必须有一套开发工具和环境才能进行开发,这些工具和环境一般是基于通用计算机上的软硬件设备以及各种逻辑分析仪、混合信号示波器等。开发时往往有主机和目标机的概念,主机用于程序的开发,目标机作为最后的执行机,开发时需要交替结合进行。[6]   7.嵌入式系统与具体应用有机结合在一起,升级换代也是同步进行。因此,嵌入式系统产品一旦进入市场,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8.为了提高运行速度和系统可靠性,嵌入式系统中的软件一般都固化在存储器芯片中。[

网友L:
一个嵌入式系统装置一般都由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和执行装置组成,如图1-1所示,嵌入式计算机系统是整个嵌入式系统的核心,由硬件层、中间层、系统软件层和应用软件层组成。执行装置也称为被控对象,它可以接受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发出的控制命令,执行所规定的操作或任务。执行装置可以很简单,如手机上的一个微小型的电机,当手机处于震动接收状态时打开;也可以很复杂,如SONY 智能机器狗,上面集成了多个微小型控制电机和多种传感器,从而可以执行各种复杂的动作和感受各种状态信息。

网友L:
 硬件层中包含嵌入式微处理器、存储器(SDRAM、ROM、Flash等)、通用设备接口和I/O接口(A/D、D/A、I/O等)。在一片嵌入式处理器基础上添加电源电路、时钟电路和存储器电路,就构成了一个嵌入式核心控制模块。其中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都可以固化在ROM中。   1、嵌入式微处理器   嵌入式系统硬件层的核心是嵌入式微处理器,嵌入式微处理器与通用CPU最大的不同在于嵌入式微处理器大多工作在为特定用户群所专用设计的系统中,它将通用CPU许多由板卡完成的任务集成在芯片内部,从而有利于嵌入式系统在设计时趋于小型化,同时还具有很高的效率和可靠性。   嵌入式微处理器的体系结构可以采用冯·诺依曼体系或哈佛体系结构;指令系统可以选用精简指令系统(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RISC)和复杂指令系统CISC(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CISC)。RISC计算机在通道中只包含最有用的指令,确保数据通道快速执行每一条指令,从而提高了执行效率并使CPU硬件结构设计变得更为简单。   嵌入式微处理器有各种不同的体系,即使在同一体系中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时钟频率和数据总线宽度,或集成了不同的外设和接口。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嵌入式微处理器已经超过1000多种,体系结构有30多个系列,其中主流的体系有ARM、MIPS、PowerPC、X86和SH等。但与全球PC市场不同的是,没有一种嵌入式微处理器可以主导市场,仅以32位的产品而言,就有100种以上的嵌入式微处理器。嵌入式微处理器的选择是根据具体的应用而决定的。

网友L:
 嵌入式系统需要存储器来存放和执行代码。嵌入式系统的存储器包含Cache、主存和辅助存储器。   1>Cache   Cache是一种容量小、速度快的存储器阵列它位于主存和嵌入式微处理器内核之间,存放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微处理器使用最多的程序代码和数据。在需要进行数据读取操作时,微处理器尽可能的从Cache中读取数据,而不是从主存中读取,这样就大大改善了系统的性能,提高了微处理器和主存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Cache的主要目标就是:减小存储器(如主存和辅助存储器)给微处理器内核造成的存储器访问瓶颈,使处理速度更快,实时性更强。   在嵌入式系统中Cache全部集成在嵌入式微处理器内,可分为数据Cache、指令Cache或混合Cache,Cache的大小依不同处理器而定。一般中高档的嵌入式微处理器才会把Cache集成进去。   2>主存   主存是嵌入式微处理器能直接访问的寄存器,用来存放系统和用户的程序及数据。它可以位于微处理器的内部或外部,其容量为256KB~1GB,根据具体的应用而定,一般片内存储器容量小,速度快,片外存储器容量大。   常用作主存的存储器有:   ROM类 NOR Flash、EPROM和PROM等。   RAM类 SRAM、DRAM和SDRAM等。   其中NOR Flash 凭借其可擦写次数多、存储速度快、存储容量大、价格便宜等优点,在嵌入式领域内得到了广泛应用。   3>辅助存储器   辅助存储器用来存放大数据量的程序代码或信息,它的容量大、但读取速度与主存相比就慢的很多,用来长期保存用户的信息。   嵌入式系统中常用的外存有:硬盘、NAND Flash、CF卡、MMC和SD卡等。

网友L:
3、通用设备接口和I/O接口   嵌入式系统和外界交互需要一定形式的通用设备接口,如A/D、D/A、I/O等,外设通过和片外其他设备的或传感器的连接来实现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功能。每个外设通常都只有单一的功能,它可以在芯片外也可以内置芯片中。外设的种类很多,可从一个简单的串行通信设备到非常复杂的802.11无线设备。   目前嵌入式系统中常用的通用设备接口有A/D(模/数转换接口)、D/A(数/模转换接口),I/O接口有RS-232接口(串行通信接口)、Ethernet(以太网接口)、USB(通用串行总线接口)、音频接口、VGA视频输出接口、I2C(现场总线)、SPI(串行外围设备接口)和IrDA(红外线接口)等。
中间层
  硬件层与软件层之间为中间层,也称为硬件抽象层(Hardware Abstract Layer,HAL)或板级支持包(Board Support Package,BSP),它将系统上层软件与底层硬件分离开来,使系统的底层驱动程序与硬件无关,上层软件开发人员无需关心底层硬件的具体情况,根据BSP 层提供的接口即可进行开发。该层一般包含相关底层硬件的初始化、数据的输入/输出操作和硬件设备的配置功能。BSP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硬件相关性:因为嵌入式实时系统的硬件环境具有应用相关性,而作为上层软 件与硬件平台之间的接口,BSP需要为操作系统提供操作和控制具体硬件的方法。   操作系统相关性:不同的操作系统具有各自的软件层次结构,因此,不同的操作系统具有特定的硬件接口形式。   实际上,BSP是一个介于操作系统和底层硬件之间的软件层次,包括了系统中大部分与硬件联系紧密的软件模块。设计一个完整的BSP需要完成两部分工作: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初始化以及BSP功能,设计硬件相关的设备驱动。

网友L:
 1、嵌入式系统硬件初始化   系统初始化过程可以分为3个主要环节,按照自底向上、从硬件到软件的次序依次为:片级初始化、板级初始化和系统级初始化。   片级初始化   完成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初始化,包括设置嵌入式微处理器的核心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嵌入式微处理器核心工作模式和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局部总线模式等。片级初始化把嵌入式微处理器从上电时的默认状态逐步设置成系统所要求的工作状态。这是一个纯硬件的初始化过程。   板级初始化   完成嵌入式微处理器以外的其他硬件设备的初始化。另外,还需设置某些软件的数据结构和参数,为随后的系统级初始化和应用程序的运行建立硬件和软件环境。这是一个同时包含软硬件两部分在内的初始化过程。   系统初始化   该初始化过程以软件初始化为主,主要进行操作系统的初始化。BSP将对嵌入式微处理器的控制权转交给嵌入式操作系统,由操作系统完成余下的初始化操作,包含加载和初始化与硬件无关的设备驱动程序,建立系统内存区,加载并初始化其他系统软件模块,如网络系统、文件系统等。最后,操作系统创建应用程序环境,并将控制权交给应用程序的入口。

网友L:
 2、硬件相关的设备驱动程序   BSP的另一个主要功能是硬件相关的设备驱动。硬件相关的设备驱动程序的初始化通常是一个从高到低的过程。尽管BSP中包含硬件相关的设备驱动程序,但是这些设备驱动程序通常不直接由BSP使用,而是在系统初始化过程中由BSP将他们与操作系统中通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关联起来,并在随后的应用中由通用的设备驱动程序调用,实现对硬件设备的操作。与硬件相关的驱动程序是BSP设计与开发中另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系统软件层
  系统软件层由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eal-time Operation System,RTOS)、文件系统、图形用户接口(Graphic User Interface,GUI)、网络系统及通用组件模块组成。RTOS是嵌入式应用软件的基础和开发平台。   嵌入式操作系统   嵌入式操作系统(Embedded Operation System,EOS)是一种用途广泛的系统软件,过去它主要应用与工业控制和国防系统领域。EOS负责嵌入系统的全部软、硬件资源的分配、任务调度,控制、协调并发活动。它必须体现其所在系统的特征,能够通过装卸某些模块来达到系统所要求的功能。目前,已推出一些应用比较成功的EOS产品系列。随着Internet技术的发展、信息家电的普及应用及EOS的微型化和专业化,EOS开始从单一的弱功能向高专业化的强功能方向发展。嵌入式操作系统在系统实时高效性、硬件的相关依赖性、软件固化以及应用的专用性等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特点。EOS是相对于一般操作系统而言的,它除具备了一般操作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如任务调度、同步机制、中断处理、文件功能等外,还有以下特点:   (1)可装卸性。开放性、可伸缩性的体系结构。   (2)强实时性。EOS实时性一般较强,可用于各种设备控制当中。   (3)统一的接口。提供各种设备驱动接日.   (4)操作方便、简单、提供友好的图形GUI,图形界面,追求易学易用.   (5)提供强大的网络功能,支持TCP/IP协议及其它协议,提供TCP/UDP/IP/PPP协议支持及统一的MAC访问层接口,为各种移动计算设备预留接口.   (6)强稳定性,弱交互性。嵌入式系统一旦开始运行就不需要用户过多的干预,这就要负责系统管理的EOS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用户接口一般不提供操作命令,它通过系统调用命令向用户程序提供服务。   (7)固化代码。在嵌入系统中,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被固化在嵌入式系统计算机的ROM中。辅助存储器在嵌入式系统中很少使用,因此,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功能应该能够很容易地拆卸,而用各种内存文件系统.   (8)更好的硬件适应性,也就是良好的移植性.

网友L:
应用领域  嵌入式系统技术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其应用领域可以包括:
工业控制
  基于嵌入式芯片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将获得长足的发展,目前已经有大量的8、16、32 位嵌入式微控制器在应用中,网络化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减少人力资源主要途径,如工业过程控制、数字机床、电力系统、电网安全、电网设备监测、石油化工系统。就传统的工业控制产品而言,低端型采用的往往是8位单片机。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32位、64位的处理器逐渐成为工业控制设备的核心,在未来几年内必将获得长足的发展。
交通管理
  在车辆导航、流量控制、信息监测与汽车服务方面,嵌入式系统技术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内嵌GPS模块,GSM模块的移动定位终端已经在各种运输行业获得了成功的使用。目前GPS设备已经从尖端产品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只需要几千元,就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你的位置。
信息家电
  这将称为嵌入式系统最大的应用领域,冰箱、空调等的网络化、智能化将引领人们的生活步入一个崭新的空间。即使你不在家里,也可以通过电话线、网络进行远程控制。在这些设备中,嵌入式系统将大有用武之地。
家庭智能管理系统
  水、电、煤气表的远程自动抄表,安全防火、防盗系统,其中嵌有的专用控制芯片将代替传统的人工检查,并实现更高,更准确和更安全的性能。目前在服务领域,如远程点菜器等已经体现了嵌入式系统的优势。
POS网络及电子商务
  公共交通无接触智能卡(Contactless Smartcard, CSC)发行系统,公共电话卡发行系统,自动售货机,各种智能ATM终端将全面走入人们的生活,到时手持一卡就可以行遍天下。
环境工程与自然
  水文资料实时监测,防洪体系及水土质量监测、堤坝安全,地震监测网,实时气象信息网,水源和空气污染监测。在很多环境恶劣,地况复杂的地区,嵌入式系统将实现无人监测。
机器人
  嵌入式芯片的发展将使机器人在微型化,高智能方面优势更加明显,同时会大幅度降低机器人的价格,使其在工业领域和服务领域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这些应用中,可以着重于在控制方面的应用。就远程家电控制而言,除了开发出支持TCP/IP的嵌入式系统之外,家电产品控制协议也需要制订和统一,这需要家电生产厂家来做。同样的道理,所有基于网络的远程控制器件都需要与嵌入式系统之间实现接口,然后再由嵌入式系统来控制并通过网络实现控制。所以,开发和探讨嵌入式系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网友L:
发展现状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嵌入式系统技术也将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99年1月访华时预言,4~5年后嵌入式智能(电脑) 工具将是PC和因特网之后最伟大的发明。我国著名嵌入式系统专家沈绪榜院士98年11月在武汉全国第11次微机学术交流会上发表的《计算机的发展与技术》一文中,对未来10年以嵌入式芯片为基础的计算机工业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和展望。1999年世界电子产品产值已超过12000亿美元,2000年达到13000亿美元,预计2005年,销售额将达18000亿美元。   进入20世纪90年代,嵌入式技术全面展开,目前已成为通信和消费类产品的共同发展方向。在通信领域,数字技术正在全面取代模拟技术。在广播电视领域,美国已开始由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转变,欧洲的DVB(数字电视广播)技术已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推广。数字音频广播(DAB)也已进入商品化试播阶段。而软件、集成电路和新型元器件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所有上述产品中,都离不开嵌入式系统技术。象前途无可计量的维纳斯计划生产机顶盒,核心技术就是采用32位以上芯片级的嵌入式技术。在个人领域中,嵌入式产品将主要是个人商用,作为个人移动的数据处理和通讯软件。由于嵌入式设备具有自然的人机交互界面,GUI屏幕为中心的多媒体界面给人很大的亲和力。手写文字输入、语音拨号上网、收发电子邮件以及彩色图形、图像已取得初步成效。   目前一些先进的PDA在显示屏幕上已实现汉字写入、短消息语音发布,日用范围也将日益广阔。对于企业专用解决方案,如物流管理、条码扫描、移动信息采集等,这种小型手持嵌入式系统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自动控制领域,不仅可以用于ATM机,自动售货机,工业控制等专用设备,和移动通讯设备结合、GPS、娱乐相结合,嵌入式系统同样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近期长虹推出的ADSL产品,结合网络,控制,信息,这种智能化,网络化将是家电发展的新趋势。   硬件方面,不仅有各大公司的微处理器芯片,还有用于学习和研发的各种配套开发包。目前低层系统和硬件平台经过若干年的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实现各种功能的芯片应有尽有。而且巨大的市场需求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研发的资金和技术力量。   从软件方面讲,也有相当部分的成熟软件系统。国外商品化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已进入我国市场的有WindRiver、Microsoft、QNX和Nuclear等产品。我国自主开发的嵌入式系统软件产品如科银(CoreTek)公司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平台DeltaSystem,中科院推出的Hopen嵌入式操作系统(虽然还不够完善)。同时由于是研究热点,所以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各种各样的免费资源,从各大厂商的开发文档,到各种驱动,程序源代码,甚至很多厂商还提供微处理器的样片。这对于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发,无疑是个资源宝库。对于软件设计来说,不管是上手还是进一步开发,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这就使得很多生手能够比较快的进入研究状态,利于发挥大家的积极创造性。   今天嵌入式系统带来的工业年产值已超过了1万亿美元,1997年来自美国嵌入式系统大会(Embedded System Conference)的报告指出,未来5年仅基于嵌入式计算机系统的全数字电视产品,就将在美国产生一个每年1500亿美元的新市场。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公司的高级经理也曾宣称,“福特出售的‘计算能力’已超过了IBM”,由此可以想见嵌入式计算机工业的规模和广度。1998年11月在美国加州举行的嵌入式系统大会上,基于RTOS的Embedded Internet成为一个技术新热点。在国内,“维纳斯计划”和“女锅计划”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机顶盒、信息j家电这两年更成了IT热点,而实际上这些都是嵌入式系统在特定环境下的一个特定应用。据调查,目前国际上已有两百多种嵌入式操作系统,而各种各样的开发工具、应用于嵌入式开发的仪器设备更是不可胜数。在国内,虽然嵌入式应用、开发很广,但该领域却几乎还是空白,只有三两家公司和极少数人员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由此可见,嵌入式系统技术发展的空间真是无比广大。

网友L:
基于嵌入式系统在电网远程监控中的应用方案   基于嵌入式系统在电网远程监控中的应用方案可实现对电网参数的主动测量、分析、自动存储等功能,通过Internet光纤环网将电网监测数据传送到调度室的监控主机,工作人员可以对远程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及时、准确的监控,对其故障先兆做出判断和预测,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保证大型机组安全运行,防止恶性事故的发生,避免了定期检修引起的生产停顿,起到预防和消除故障的作用,提高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RFID手持机系统方案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RFID手持机系统设计,以微处理器LPC2142 为主控制器,根据系统的需求外扩了SRAM、Flash、SD 卡、键盘、LCD 显示、声响提示进行数据处理、数据存储、人机交互以及出错报警提示,通过USB 接口可以与主机进行数据通信,背光模块可以为LCD 和键盘提供背光,电压检测模块通过核心处理器的A/D 转换器进行电池电压的检测,从而间接检测出电池的剩余电量,RF 模块能够进行读写器与标签之间射频信号的收发,通过JTAG 接口可以进行程序的调试与下载。电源部分可以为系统中需要电源的各个模块提供电源[8]。编辑本段学习方法  嵌入式系统无疑是当前最热门最有发展前途的IT应用领域之一。   嵌入式的学习基本有两个途径:自学或者培训。   自学:资金投入比较少,时间投入比较大;   培训:资金投入大一些,时间投入小;

网友L:
嵌入式系统的调试  调试通常使用内部电路仿真器或者其他一些能够在单片机微码(microcode)内部产生中断的调试器。微码中断让调试器能够在只有CPU工作的硬件中进行操作,基于CPU的调试器能够从CPU的角度来测试和调试计算机的电路。PDP-11开创了这种特性的先河。   开发人员能够仍然使用断点、单步执行以及高级语言进行调试,在许多的调试工具上都有这种能力。另外开发人员在调试实时事件顺序的时候需要记录、使用简单的记录工具。   首先遇到这种问题的个人电脑和大型机程序员经常在设计优先级和可行方法的时候感到困惑。指导、代码审查和非个人风格(egoless)的编程是值得推荐的。   随着嵌入式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更高层次的工具和操作系统逐渐移植到可行的设备上。例如,蜂窝电话、个人数字助理和其他的消费用计算机需要一些从个人或者这些电子设备制造商之外的公司购买或者提供的一些重要软件。在这些系统中,需要如Linux、OSGi或者Java这样的开放编程环境,这样第三方软件提供上才能够在大规模的市场上销售软件。   大多数这样的开发环境都有一个运行在个人电脑上的参考设计,这种软件的绝大部分都可以在传统的个人电脑上开发。然而,从开放环境移植到专用的电子设备和电子设备的驱动程序开发通常仍然是传统的嵌入式系统软件工程师的工作。在有些情况下, the engineer works for the integrated circuit manufacturer, but there is still such a person somewhere.

网友L:
Windows嵌入式系统  微软嵌入式产品MSEmbed,尤其是微软嵌入式系统,和普通OS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微软嵌入式系统,就是根据环境的需求,将普通的OS进行定制和精简,从而形成符合应用环境需求的、特定的系统。   微软嵌入式系统,经过定制以及二次开发,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客户需求,同时在安全性、可靠性、可维护性以及整体性能方面,得到了良好体现。随着windows 7 OS进入嵌入式领域,其对于各种硬件的兼容性,以及在各个硬件平台上的可移植性,再一次得到极大完善。   1996 年11 月,Microsoft 发布了 Windows Embedded CE 1.0,从此正式进入了嵌入式产品市场。此后,Microsoft 逐渐扩展出全系列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使开发人员能够通过一系列产品来构建下一代的 32 位设备,这些产品为空间占用量大小不等的设备提供了工具集和开发平台。 微软发布Win CE 1.0之后的十年间,继续推出了2.0到6.0的Win CE产品。   2010年6月1日,微软发布了新的嵌入式Windows,并命名为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7,不再采用之前一贯沿用的名称Windows Embedded CE(简称Windows CE)。[9]新版的全国人民Winddows做出了一系列的改进,例如将所有系统元件都由EXE改为DLL,并移到 kernel space,并采用全新设计的虚拟内存架构、全新的设备驱动程序架构,支持更多的平台像x86、ARM、SH4、MIPS 等。编辑本段Linux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Linux 是将日益流行的Linux操作系统进行裁剪修改,使之能在嵌入式计算机系统上运行的一种操作系统。嵌入式linux既继承了Internet上无限的开放源代码资源,又具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特性。嵌入式Linux的特点是版权费免费;购买费用媒介成本技术支持全世界的自由软件开发者提供支持网络特性免费,而且性能优异,软件移植容易,代码开放,有许多应用软件支持,应用产品开发周期短,新产品上市迅速,因为有许多公开的代码可以参考和移植,实时性能RT_Linux Hardhat Linux 等嵌入式Linux支持,实时性能稳定性好安全性好。   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和商业机会,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公司和产品,如Montavista Lineo Emi等,有行业协会如Embedded Linux Consortum等,得到世界著名计算机公司和OEM板级厂商的支持,例如IBM、Motorola、Intel,目前Google的基于Linux开发的Android操作系统也已经广泛应用于嵌入式领域。传统的嵌入式系统厂商也采用了Linux策略,如Lynxworks Windriver QNX等,还有Internet上的大量嵌入式Linux爱好者的支持。嵌入式Linux支持几乎所有的嵌入式CPU和被移植到几乎所有的嵌入式OEM板。   嵌入式Linux领域非常广泛,主要的应用领域有信息家电、PDA 、机顶盒、Digital Telephone、Answering Machine、Screen Phone 、数据网络、Ethernet Switches、Router、Bridge、Hub、Remote access servers、ATM、Frame relay 、远程通信、医疗电子、交通运输计算机外设、工业控制、航空航天领域等。编辑本段相关信息  嵌入式系统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概念:   1、嵌入式处理器   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是控制、辅助系统运行的硬件单元。范围极其广阔,从最初的4位处理器,目前仍在大规模应用的8位单片机,到最新的受到广泛青睐的32位,64位嵌入式CPU。   2、实时操作系统   ◆实时操作系统 (RTOS-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嵌入式系统目前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操作系统的工作特性,实时是指物理进程的真实时间。实时操作系统具有实时性,能从硬件方面支持实时控制系统工作的操作系统。其中实时性是第一要求,需要调度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完成实时控制任务,其次才着眼于提高计算机系统的使用效率,重要特点是要满足对时间的限制和要求。   3、分时操作系统   对于分时操作系统,软件的执行在时间上的要求,并不严格,时间上的错误,一般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目前分时系统的强项在于多任务的管理,而实时操作系统的重要特点是具有系统的可确定性,即系统能对运行情况的最好和最坏等的情况能做出精确的估计。   4、多任务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多任务管理和任务间的同步和通信,传统的单片机系统和DOS系统等对多任务支持的功能很弱,而目前的Windows是典型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在嵌入式应用领域中,多任务是一个普遍的要求。   5、实时操作系统中的重要概念   系统响应时间(System response time):系统发出处理要求到系统给出应答信号的时间。   任务换道时间(Context-switching time):任务之间切换而使用的时间。   中断延迟(Interrupt latency):计算机接收到中断信号到操作系统作出响应,并完成换道转入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   6、实时操作系统的工作状态   实时系统中的任务有四种状态:运行(Executing),就绪(Ready),挂起(Suspended),冬眠(Dormant)。   运行:获得CPU控制权。   就绪:进入任务等待队列,通过调度转为运行状态。   挂起:任务发生阻塞,移出任务等待队列,等待系统实时事件的发生而唤醒,从而转为就绪或运行。   冬眠:任务完成或错误等原因被清除的任务,也可以认为是系统中不存在的任务。   任何时刻系统中只能有一个任务在运行状态,各任务按级别通过时间片分别获得对CPU的访问权。

网友L:
多多努力   嵌入式这一块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多多努力总是不会错的  电子工程师这个行业必须要不断努力   不断提高才行   努力中   呵呵

网友M:
嵌入式系统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概念:
◆嵌入式处理器:
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是控制、辅助系统运行的硬件单元.范围极其广阔,从最初的4位处理器,目前仍在大规模应用的8位单片机,到最新的受到广泛青睐的32位,64位嵌入式CPU.
◆实时操作系统(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嵌入式系统目前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操作系统的工作特性,实时是指物理进程的真实时间.实时操作系统具有实时性,能从硬件方面支持实时控制系统工作的操作系统.其中实时性是第一要求,需要调度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完成实时控制任务,其次才着眼于提高计算机系统的使用效率,重要特点是要满足对时间的限制和要求.
◆分时操作系统:
对于分时操作系统,软件的执行在时间上的要求,并不严格,时间上的错误,一般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目前分时系统的强项在于多任务的管理,而实时操作系统的重要特点是具有系统的可确定性,即系统能对运行情况的最好和最坏等的情况能做出精确的估计.
◆多任务操作系统:
系统支持多任务管理和任务间的同步和通信,传统的单片机系统和DOS系统等对多任务支持的功能很弱,而目前的Windows是典型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在嵌入式应用领域中,多任务是一个普遍的要求.
◆实时操作系统中的重要概念:
系统响应时间(System response time):系统发出处理要求到系统给出应答信号的时间.
任务换道时间(Context-switching time):任务之间切换而使用的时间.
中断延迟(Interrupt latency):计算机接收到中断信号到操作系统作出响应,并完成换道转入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
◆实时操作系统的工作状态:
实时系统中的任务有四种状态:运行(Executing),就绪(Ready),挂起(Suspended),冬眠(Dormant).
运行:获得CPU控制权.
就绪:进入任务等待队列,通过调度转为运行状态.
挂起:任务发生阻塞,移出任务等待队列,等待系统实时事件的发生而唤醒,从而转为就绪或运行.
冬眠:任务完成或错误等原因被清除的任务,也可以认为是系统中不存在的任务.
任何时刻系统中只能有一个任务在运行状态,各任务按级别通过时间片分别获得对CPU的访问权.

网友M:
这些资料挺基础的,也是需要好好了解的。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