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C的问题

楼主(2012-11-20):
想学习单片机的话,是先从了解单片机开始还是熟悉C编程开始?(不管是单片机还是C,本人一穷二白)

网友A:
先学C语言吧,再那个单片机教才自己玩就可以学会啦。

网友B:
我建议:先看下计算机原理类的书,搞清楚二进制码及数字电路知识----->学习C语言,最好在学C前,学习下汇编语言,因为搞单片机,比较贴近硬件,学习下这种语言,有助于理解单片机知识,后续玩起来,更容易上手;而且,KEIL  C编程仿真编译器部分代码也是用汇汇编写的,有时候,需 要用,不了解汇编,就麻烦了;以上是个人见解,希望能帮到你;如果你学习汇编,用伟福软件,学习C,就用KEIL  C;网络上,搜 一下,一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详细,谢了!

网友C:
行路漫漫,贵在**,水滴石穿...

网友C:
我估计你汇编语言看不完第一章...

网友D:
学51或者PIC,我建议你研究汇编,C可以暂时不管。其实学C和学单片机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