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接口,可不可以这样玩?

楼主(2012-11-20):
有一块工控板.它的数码管和按键部份电路是独立出来的.数码管和按键部份电路跟主板是通过CAN 接口连接的.用的CAN接口IC是:SN65HVD230 我现在想重新做这块数码管加按键部份的电路.我不知道他们的CAN协仪.我想通过CAN转232这样的工具测试出它们的通信协议.不知道行不行啦?

    我想这样做:把CAN 转RS232这个工具并在他们上面.然后通过电脑接收他们的收发数据. 我把这些数收集后.我重新做一块电路板,把这些数据发回给主板.

这样行不行?
!^_^!

网友A:
我想通过CAN转232这样的工具测试出它们的通信协议.不知道行不行啦?

那就要看这样的工具的功能了. 不如直接找 CAN 协议分析功能的仪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来帮忙好了

楼主:
我并多一路CAN接口上去,然后通过RS232传到电路,这样可以看到它们 通信的数据吧?

网友B:
CAN转232模块也是要设置的吧?

还是如2楼说的,弄个分析仪,抓几个包看看!!

一般这样做有点吃力不讨好,你要花很长的时间,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在你测试期间设备将所有的数据包都会发一遍。

网友C:
要是你对CAN底层协议熟悉的话,直接示波器看波形。
   这个按键的功能不多,协议肯定不难,不要转了,直接CAN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