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 5v 老是烧整流桥 求助...

楼主(2012-11-20):
本人还是学生,最近想做个稳压电路给单片供电,考虑到一些必要因素,必须使用220v接入,考虑到成本,我使用了阻容降压,但是失败了,失败了不要紧,我很想知道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贴上原理图,希望大侠们帮我个忙....

图中R1,R2未连接.是断路.
C2,c5,c6 是选择性的元件,我在此处只用了1个 cbb2 630v  1uf ,R3 并联的 510k  2w电阻
D1 瞬态抑制二极管 smbj 9A ,图中元件符号是画反了的,实际是反接的.
c4实际使用的 2.2uf ,因为我没有0.1uf
u2是个检测led小灯.

我查看了 很多资料,也参考了很多人的资料和图纸,于是,有了这个设计图,但是一上电,整流的二极管 1n4007 全部击穿(检测小灯会闪一下),我检查过连接,没有问题,也没有短路,于是我就检查了 所有元器件,全部都没有损坏.于是我又换了新的4个1n4007,还是一样,会击穿.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漏掉了什么会这样.
另外我们的板子是我找朋友打样成pcb的,滤波电容c3,c4用的贴片钽电容,二极管用的贴片m7,插针安规c1 x2 1uf(图上标注的1.2uf).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不是我的板子短路,和漏电什么的,,,,,第一个钽电容 就算是全新的 在9v的情况下(钽电容额定是10v,用来滤波,我用9v电池来接的7805),不知道为什么会漏电,,,,第二个是,贴片 t72 二极管,换了插针 4007 就完全没事了....求教大师 指点....我的问题是,钽电容不能像电解电容一样滤波吗? 另外,t72 为撒如此脆弱?

楼主:
大侠们,我已经做了一天一夜的试验了,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A:
参考,可以找找谷歌,
10V 再入你的78L05

网友A:
d1换稳压管
钽电容 换电解

楼主:
7805 不会损坏是好的,因为之前我是没有d1的,然后看到一个类似电路的帖子说老是烧三端稳压器,他是 7809再接7805,就老是烧7809,那个人就建议他把稳压管换成瞬态抑制管,然后就好了.
具体我不知道他怎么接的,他也没有公布他的图,我这个就是烧整流二极管,其余都是好的,我这个东西要放到很狭窄的地方,不能用电解,所以用的贴片钽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我缺少一个 滤波的电容吗? 就是图中的c9

网友B:
烧哪几个二极管?不会都烧吧
回路中串个电阻防浪涌。。。
还有7805就不要用在这里了,
送你一句话,以前在另一个RC帖子里看到蚂蚁大师说的,原话记不清了,大致意思是
电流源要并联稳压,电压源要串联稳压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并联的,用的 d1 稳压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全部击穿了

网友:
我看原因
就是楼主
3个CBB电容并联过大而导致烧毁1N4007

那么就算算电流

容抗Xc=1 / 2 ×3.14 ×f

I = 2 × 3.14 × 50赫兹 × c容量 × 220V
  = 314 × 3 × 10^-6  ×  220
  = 207240 × 10^-6A安培
  = 207毫安

单片机不用200多毫安的电流吧

另外楼主还串联了68uH电感  感抗和容抗反相 ,那么实际电流就比207毫安更加大

我以前也用过阻容降压,一个CBB电容 只要125J的就可以了
足够带动起一个芯片和一个松乐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注意看说明呀,,,那些是空的位置,我只用了1个cbb2,因为我们做了pcb板子,所以那些以便更换其他 电容的封装预留位置,实际上是没有焊接上去的 是断路....

另外刚才我又做了实验 把电感取下来了,直接连的导线,一样的 四个二极管又全部击穿了,并且这次还如上面有人提醒的 增加了更大的 450uf 滤波电容,依然是这样

网友:
你把哪个电感修改成为电阻看看

网友:
你把哪个电感修改成为电阻看看
阻值51欧姆 2W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没有两瓦的,并联几个 我试试看 每次四个二极管 我遭不住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在回路适当串联电阻上去的

网友B:
:L
看你那钽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仔细检查PCB板有没有短路的连锡的,二极管方向有没有搞错(不要看PCB丝印,看实际走线),
不行就把多余的都干掉,简简单单的:AC-阻容-桥堆-滤波电容-稳压管,这样整流管没问题,说明肯定有短路。。。
4007又不值钱,10个10个的烧也不烧钱;P

网友D:
原理图没错。开关电源直接接AC220V也不会烧整流桥,这个值得研究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容降压电路主要问题在于:稳压必须是并联,即工作电路与稳压输出是并联的!
这样,你必须计算一下,由于输出是5V,如果用7805稳压,稳压芯片输入电压设计在8V左右,输出电流与降压电容器关系约为:C(uF)=15*I(A),在220V、50Hz交流电压下,1uF电容器输出电流约66mA。在整流桥接一个8V稳压管,注意稳压管的功率,即工作电流*电压(8V)。稳压管后面就是常规的稳压电路了。
注意:直接接市电的话,这个电路带电!!!!:@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接的 smbj 9A 瞬态抑制二极管,我用这个管子 并联在电路中,一是充当稳压管,二是保护后面的电路....
我的电路对电流不敏感,不用电流,只要电压,因为我仅仅是给 单片机供电,目前我测试的时候,是没有接 单片机的,只接了一个测试的 3mm 草帽led小红灯,你能看到我有接了上拉电阻,因为我知道瞬态抑制管不能像 稳压二极管那样准确的控制电压,所以我把它又并联了 7805 以确保稳定的 5v 电压输出..

目前的故障是,一接电路,整流二极管就烧毁,但其他电器元器件,又是好的,我打过所有元器件的特性,把他们的特性和 全新的元件比较,都是好的,就二极管击穿了,并且上电瞬间能听到很轻微的 噼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打过所有的通断,我很小心的确认是否有短路,我现在的电路就是你说的 全精简的了,钽电容 没有短路,因为我打 容值,他的值是正确的,两个都都确认过.

另外我是学生啊,,,虽然那个不值钱,但是也是我的零花钱啊,.....

网友:
如果实在是不行
就不用1N4007
改用3安培的FR307

网友B:
真怀疑整流桥接错了。。
无图无真相
上PCB高清大图:lol

网友:
暂时用着  以后再慢慢的修改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朋友用pads画的,我软件上校核过了,板子 我也校核过了,线路挨着打,没发现 接错了..

网友F:
去掉R1,R5,R2。D1换稳压管。测量整流后的电压过大,加限流电阻或者换CBB电容

网友G:
模电让人头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图下面说明了的,r1,r2 没有接入pcb,是断路的,r5 我刚拆下来,电路中我准备接入限流电阻试试,另外我也拆下了 2个钽电容,以防止是短路

网友H:
开机瞬间烧掉的!应该在桥和顺便抑制之间串一电阻,避免瞬态电流。或者把顺便抑制改成双向的放在整流桥前面就不会有事了!
电容降压的特性,开机瞬态电流极大

网友I:
楼主,可否说一下你这种接法7805的输入有多大不?

网友J:
正常应该是D1短接也不会坏1N4007,怀疑你那1N40071是假货。

网友K:
d2,d3,d4,d5是否有反接,d1,c3,有没短路,这种现象检查d2,d3,d4,d5后面是否短路.可以先断开d1前是否还烧,还烧就是d2,d3,d4,d5有一只反接,不能看丝印,要看实电路.

网友L:
楼主的问题费解。怀疑楼主问题的真实性。即使D1短路4个1N4007二极管也不会过流烧毁。真的烧毁可能是PCB布板、220VAC漏电或者其它问题。

网友B:
手机拍张照片不费事
PCB源文件传上来不费事

PCB截图传上来也不费事
。。。。。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只有1.7v 因为 二极管被打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钽电容...换成电解电容就好了,,,,我们找到问题了,目前 电压输出正确了,但是 还是很容易烧二极管 这次是烧半桥..不过烧全桥的概率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有短路,我不是看的丝印,是看的电路板的线,因为电路是我们设计的 所以很容易查 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东西怎么确认是不是假的? 我们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网友M:
楼主的问题费解。怀疑楼主问题的真实性。即使D1短路4个1N4007二极管也不会过流烧毁。真的烧毁可能是PCB布板、220VAC漏电或者其它问题。
引用 网友L:

说得对!
也许是被其它故障蒙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这里焊接2 天了...刚才我采纳前面的意见 把钽电容换成了 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后面输出也是5v 了 但是,还是很容易烧二极管,,,,串联了电感也没有用..等我吃饭回来上传 我们的板子照片

网友N:
电流多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是我焊接图,右上角一堆 都是打坏的,,

网友O:
咋没有变压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O:

阻容降压 不用变压器````

网友P:
回复 楼主:

简单地说句:LZ那几个整流二极管的散热功率不够。就算是压降1V,峰值电流100MA(有效值70MA);那么峰值功率就是0.1W了——这还是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功耗!

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视上电那一瞬间220V交流电压的相位而定,按照LZ的电路,上电瞬间的的电流有可能达到数个安培,整流二极管的瞬时功耗将达到数瓦,以这几个整流二极管的散热功率能不爆掉吗?

正确的做法是 将L1换成330欧姆2W的电阻,这个电阻可以将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控制在1A以内。另外最好将整流桥前端的三个(虽然LZ只焊接了1个)并联的1uF的电容换成一个0.5uF左右的电容;经过这样的改造,保证LZ的电路的整流二极管没那么容易爆掉!另外为了保证散热功率,LZ可以将整流二极管换成封装稍微大一点的!R3可以换成功率小一点的,比如1M,1/2 W的!

将整流桥后边的滤波电容换成电解电容之后,这整流二极管没那么容易烧掉的原因可能在于:电解电容的U-I曲线并没有钽电容那么好,从而使得 在用电解电容滤波的时候,上电瞬间流过整流二极管的电流 要比 使用钽电容的时候小一点点。

另外:对于整流桥后边的电源滤波,建议LZ还是用常规的方法吧,就是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和一到两个0.1uF的瓷片电容并联。

网友Q:
回复 楼主:

简单地说句:LZ那几个整流二极管的散热功率不够。就算是压降1V,峰值电流100MA(有效值70MA);那么峰值功率就是0.1W了——这还是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功耗!

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视上电那一瞬间220V交流电 ...
引用 网友P:

总算来了个行家~~~

网友R:
44楼总算给力了一把。
我也看着这里的贴片的4007很扯

关注楼主的进展

网友S:
很正常的接法啊 怎么会烧得那么厉害呢???

网友T:
7楼正解。但楼主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数量的计算和分析。一个稳压管并上就行了?功率消耗是多少?另外,没有防浪涌电阻也是问题。

网友E:
正常情况下,如果降压电容器耐压够的话,稳压管短路,也不会烧任何器件!!!

网友E: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将电容器接在220V两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L:
正常情况下,可以直接将电容器串联4个1N4007构成的整流桥接在220VAC(50Hz)两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U:
我们一般用470K的电容,更有用0.1uF的电容的,你的搞那么大啊

网友V:
多半4007本身有问题,你用直插的4007搭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V:

楼上的 帖子没认真看...我就不解释了....你猜对了```

网友W:
你把电路先按照基础的阻容降压先搭建起来,然后添加进去其他元件,一定能找到原因.原理本来很简单,你太急了,要慢慢来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X:
44#的兄弟分析的挺好。。。

网友Y(2013-05-31):
把你的D1反过来试一下

网友Y:
或者检查一下D1的参数是不是符合道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