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2-11-20):
ST, se, os
问个问题: Show_Str(30,283,"chose返回",16,1);为什么只能显示chose不能够显示汉字:返回
如果 Show_Str(30,240,"chose返回",16,1);就可以显示汉字了,那位高手知道,麻烦指导一下
只要y坐标不大于255,Show_Str(x,y,str,16,1);就可以显示str的内容.汉字和字母都可以,大于255就只能显示字母不能显示汉字了 .

网友A:
说得太简略了。
从表象看,这取决于底层驱动。

网友B:
Show_Str(30,283,"返回chose",16,1)
你显示这个看下 应该是超出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