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芯片应用问题

楼主(2012-11-20):
如图电路是一个ISP的下载电路设计,也就是串口下载,标准的MAX3232接法里是没有图里面的三个电阻的,但是我突然看到这电路图里的设计加了三个电阻。另外一端接的是处理器,三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无它,限流而已。

网友B:
限流,防止发生意外时,烧坏处理器端的接口

网友C:
boot0像是限流
TXD1与RXD1应该是阻抗匹配

网友B:
频率那么低,不大需要做阻抗匹配

网友C:
不大需要并不表示不需要
在线路比较长时都建议加
如果是限流的话一般会用比较大的电阻,33欧几乎没有限流的作用

网友B:
0R都可以做限流起短路保护作用,因为电流大的情况下首先烧断的就是这个电阻

网友C:
扯远了
反正我认为是阻抗匹配

网友D:
应该是阻抗匹配,因为另外一端接设备,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的,接个电阻后面也好调试。 如果是限留,看什么封装的电阻,一般电路板烧了,这电阻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