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结构体问题

楼主(2012-11-20):
#include <reg52.h>

typedef struct
{
int len;
char  DATA[300];
} SM_BUFF;

void main()
{
   xdata SM_BUFF * ab;
  ab->len=80;
  &(ab->DATA)="AGAGJ;DF";
}

编译出错MIAN.C(15): 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
不知结构体该怎样使用 求指导

网友A:
楼主找个例子看看吧,uCOSII里有很多结构体的,可以参考。

网友B:
&(ab->DATA)="AGAGJ;DF";
有问题

网友C:
你只定义一个指针有啥用呢?

网友D:
ab->DATA[0] = 'A';

网友E:
字符串可以用strcpy拷贝,这不是重点。关键是指针变量没有初始化,典型的野指针。

楼主:
现在解决了 是那个结构体类型里面那个DATA数组要改成指针才能那样赋值

网友F:
:L初学者都以为程序编译通得过就OK了。

网友G:
你那结构体指针根本没有分配,就是调通了也是个野指针
迟早出问题

楼主:
在定义结构体变量时候就分配了吧

楼主:
难道不能这样用啊  还是要定义成数组?

网友H:
报错信息提示说:不是一个左值,所以不能做赋值操作。
另外一个问题是没有分配指针所指内存空间。

网友I:
回去看书。